[顯示卡] 求技嘉GV-N1050OC-2G 點位圖 風扇暴走

楼主(2022-08-10):
網路買的卡~故障原因"開機風扇暴走"

原本缺很多小元件

補上後開機有畫面,可跑甜甜圈。但是風扇狂轉

跪求大大提供電位圖

网友:
調查一下(以前印象中有碰過...狂轉ˋ)
D504處  (絲印 KL3) BAT54C 這個有無問題
R649 為 10K O
R653 為  0   O
R643 為 10K O
以上可以查查看
如都沒異常就剩下
風扇 (可能性很低)
BIOS (可以刷看看)
核心問題(有碰過,但是你燒機有通過的話,可能不會是)

网友:
16 對 耦合電容有補好嗎?
圖片上看不清楚

网友A:
可參考這版的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這版的點位圖

感謝大大,這張卡我也有。
比對後發現設計都一樣。
顯存顆粒不同。
晚點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