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330f 主機板電池接頭斷裂

楼主(2022-08-11):
各位先進好:

小弟有一台asus x330f 在拔電池時不小心把座整個拔起來,請問用怎樣的方式可焊回去

网友A:
把後面那顆灰色的先拆下來
就有空間用烙鐵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後面那顆灰色的先拆下來
就有空間用烙鐵焊接了

感謝獅子魚先進給於指導,不過後面有東西擋住不好施作

不曉得社團內是否有高手可有接受收費協助處理?

网友B:
這接頭不只是座被拔起,
兩側固定點 銅箔也脫落了,
不知外頭店家會如何處理?

若是我自用機, 應該會飛線在主板和接頭間,
接頭從此浮在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接頭不只是座被拔起,
兩側固定點 銅箔也脫落了,
不知外頭店家會如何處理?

了解

感謝建議

楼主:
目前不打算用電池,直接用電源開機,因一開始開不起來,所以上網看了asus不開機解決方法,長按電源鍵40秒清除cmos 有開機過,但後續又開不起來,請問先進該如後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不打算用電池,直接用電源開機,因一開始開不起來,所以上網看了asus不開機解決方法,長按電源鍵40秒清 ...

有些設計沒ˋ裝電池或CMOS電池會沒辦法開機
那個掉點的應該不影響
焊後面那排就好
旁邊用電子固定膠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設計沒ˋ裝電池或CMOS電池會沒辦法開機
那個掉點的應該不影響
焊後面那排就好

獅子魚先進您好:

我之前就是在焊點脫落後,長按40面電源鍵後,有開機成功,但是現在用相同方法就開不起來?
請問我這狀況這社團有人可幫忙處理(付費處理)或者推薦店家也可以

感謝先進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先進您好:

我之前就是在焊點脫落後,長按40面電源鍵後,有開機成功,但是現在用相同方法就開不起 ...

你可以在徵求啟事區發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徵求啟事區發文看看

好的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