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關於LCD與LED分辨]

楼主(2022-08-11):
請問這種用在機台上的數位顯示器市面一堆
但又分為LCD和LED兩種
網路上的說法又說LCD需要背光
但我看到的LCD也有芬有背光或無背光
LED同樣的狀況
那這樣,這種類型的數位顯示器是不是根本無法從外觀分辨是LED或LCD呢?

网友A:
您放的這張螢幕照片是有背光吧, 右邊白色那個看起來就像背光板.
經驗夠是可以由外觀分辦的.

网友B:
LCD面板
背後光源有分  CCFL   跟LED     (古早還有EL光源的)
最大的差別在於發色光譜不同
CCFL光源的LCD顯示器整體會大於LED光源的
原因在於CCFL驅動需要高電壓   這個沒辦法做得太小

你這張圖是LED光源的  在右側  那邊藏有LED顆粒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放的這張螢幕照片是有背光吧, 右邊白色那個看起來就像背光板.
經驗夠是可以由外觀分辦的. ...

感謝大大解答,因為我們公司機台有各種料件,包含的產業太廣,無法盡知,能有高人指點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面板
背後光源有分  CCFL   跟LED     (古早還有EL光源的)
最大的差別在於發色光譜不同

右邊找不到您說的LED顆粒耶
但目前來看這應該都是lcd螢幕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解答,因為我們公司機台有各種料件,包含的產業太廣,無法盡知,能有高人指點真棒 ...

您這張照片上的顯示器蠻特別的, 雖然照片解析度不高但還是可以看出玻璃上的PIN腳.
然後PIN腳焊在電路板上,這片感覺是COMMON-SEGMENT型的顯示器.
我猜它的背板上應該有顯示器的驅動IC. 黑色的玻璃.....該不會是負片顯示效果.

有些LED是包在背光板裡的, 外觀只看到2隻PIN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