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請問Apple Watch 這個畫面是什麼用途?

楼主(2022-08-12):
這個畫面不管按什麼圖示,手表都是會震動一下,請問這是在做什麼用途的?

网友A:
這是音樂播放器,手機有在播音樂的時候,大部份可以用這個控制,前提是如果播音樂的app有支援用控制中心的介面控制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音樂播放器,手機有在播音樂的時候,大部份可以用這個控制,前提是如果播音樂的app有支援用控制中心的 ...

哈哈哈!原來是要播放音樂才能用,我是直接播放手機內儲存的MP3,我試過上面的音量可以使用了,但是其它就都不能用了,可能是你說的要播有支援用控制中心的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原來是要播放音樂才能用,我是直接播放手機內儲存的MP3,我試過上面的音量可以使用了,但是其它 ...

我之前有試用過半年免費的apple music,全部功能都可以用~
就是可以聽線上的音樂,聽到不喜歡的可以按下一首,
聽到喜歡的,可以按讚,加到我的最愛,感覺不錯,
但每個月要150元…我就覺得…好像沒那個價值,
我只有長途開車回台南的時候,會使用到~
之前沒有apple music的時候都是用 vanced music 聽yt上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