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VITA-MIX 果汁機 故障

楼主(2022-08-12):
之前是好的,放一段時間,拿出來要用時,完全不能動,不知道為何?送給有需要的人!!!

一. 能蘆洲附近自取最好
二. 以之前有給我東西研究的網友或提供物品研究者或論壇上幫我處理問題者優先考慮
三. 能給我壞掉的筆電15吋壞的面板優先考慮,因為要報廢一台筆電,沒有面板,缺件!(原型號是LTN156AT05,大小一樣能裝進去就好,破屏也沒關係)

网友A:
這個馬達好想要 我路過

网友:
排隊 需寄送~

网友:
排 -- 取得實體完成線路研究,可去蘆洲自取.

之前有遠端研究過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138-3-1.html  但未完成 .

网友:
我也來排隊, 需寄送~~

网友:
純推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馬達好想要  我路過

串激馬達

网友:
這台以前買要很多張小朋友

网友:
我要果汁機,我也有壞面板

网友:
聽說這台百貨公司的高檔貨,換個刀片就要3500。

我這星期剛好買了台冰砂機,好像一般的飲料店也用這牌,小太陽。
嘻嘻嘻,比"刀片"還便宜。

网友:
好物!

湊熱鬧 ~ 推!!!

网友:
可以拆修!! 一般來說馬達的電刷接觸到的"換相片"電樞需要用砂紙清理應該就好了!!先前我有撿到一台,沒有杯子,因為不常用,又不想花錢買杯子,所以就送人了!!

网友B:
只要面板嗎? 裝上去做"報廢除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面板嗎? 裝上去做"報廢除帳"嗎?

對!!!只要能裝進去就好,不見得要同型號,你有這面板嗎? 若有果汁機就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只要能裝進去就好,不見得要同型號,你有這面板嗎? 若有果汁機就給你了 ...

真的沒有人要我可以找找面板或是給你一部故障筆電15吋面板的!! 我剛剛找到一塊14吋的筆電面板,一台15吋的故障筆電!!只是筆電你要自己拆面板,和不和我不保證!!

對了!! 前面有網友要果汁機,因先前有恩於我,我就放棄了!!  但是,真的缺報廢筆電 或報廢14"面板我還是寄可以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馬達好想要  我路過

WINDATA 大:
你是要馬達還是要果汁機?
我有一顆"跑步機馬達"要嗎? 會不會太大?

楼主:
果汁機就給 antlu 全權處理
我能有面板或故障筆電就好,感謝!!!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用了20幾年了 前陣子不能動 拆開把馬達上的溫度開關接點清潔就好

网友:
這台有仿製品叫做小太陽冰沙機,
上面攪拌杯刀片等都買的到備品,
跟 V 牌一模一樣可直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用了20幾年了 前陣子不能動 拆開把馬達上的溫度開關接點清潔就好 ...

網友hsinyi大大這麼熱心告知,我這幾天有空就再拆開找找溫度開關接點(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
不行就送網友研究了,謝謝!!!

楼主:
今晚有空再拆開看一下,把馬達上的溫度開關接點用砂紙磨一下,居然修好了...這太神奇了,感謝hsinyi的提醒,真是感謝!!!
但也跟排隊的網友說抱歉了.....
我也拿不到故障的15吋面板了,看看下次我能不能再有東西分享再換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ATA 大:
你是要馬達還是要果汁機?
我有一顆"跑步機馬達"要嗎? 會不會太大? ...

蠻大顆的,想DIY廚餘處理機
原本是想用兩台洗衣機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蠻大顆的,想DIY廚餘處理機
原本是想用兩台洗衣機改裝

找時間過來,我以前的報廢"跑步機" 我留下了 直流馬達 馬達控制器 應該是用PWM 控制,如何控制我不知道,但是,控制面板記得也保留了!!  廚餘機 就是 加熱器 排氣抽風 馬達攪拌 定時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只要能裝進去就好,不見得要同型號,你有這面板嗎? 若有果汁機就給你了 ...

抱歉現在才回復,有只有14吋的面板一片!! 15吋的是 一整台的筆電,需要給我住址!! 果汁機讓給其他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