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測 KPS305D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2-08-13):
重點是不顯示,別一直看,因為圖沒轉正
內部構造
跑線路看一下,鬼打牆了,供電腳跟晶片對不上
我猜15腳應該是供電,
可是這個晶片,7跟21是供電,如果照這個下去查回路的話,會繞圈圈,找不到電從那裡來

請問,誰有這一台可以看晶片的,感謝你

网友A:
我最近剛從淘寶買了一台wanptek的NPS306W

剛拿到手就拆開拍了張照,但沒拍到其他部分

目前出遠門中,需要的話,等我回家再拆來看看能否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剛從淘寶買了一台wanptek的NPS306W

不用,你的型號跟我的不一樣,
謝謝你

网友B:
從15腳供VCC, 18&25腳接GND
看看是不是TM1638
http://www.titanmec.com/index.php/product/view/id/532.html

後續:
應該沒錯, 在網上找到這圖

來源
https://ru-sku.livejournal.com/126463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15腳供VCC, 18&25腳接GND
看看是不是TM1638
http://www.titanmec.com/index.php/product/view/id/532.htm ...

謝謝你,我來去買一顆試試

网友:
想不到這顆都有盜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我來去買一顆試試

真的是很詭異啊!

怎會一開始就是錯料?
我又重新看了1#  照片  才注意到TM1628 上 一些焊油
可能是有人 焊過 ...  進而猜測 TM1638 換錯料TM1628

你拿到時是二手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很詭異啊!

怎會一開始就是錯料?

對,二手的,用酷幣搶來的

网友:
是TM1638沒錯! 這一台我有!!

网友:
旁邊電容量一下就知道了板子上電路的狀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75&highlight=%E5%9B%BA%E6%B8%AC%2BKPS305D%2B%E ...

我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