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油靜音空壓機一直運轉問題 (求助)

楼主(2022-08-14):
這台空壓機一直運轉打氣超過自己洩壓一直運轉不會停止,,他這台跟舊型空壓機壓力開關不一樣,不清楚是哪裡要調整或是那個要換掉,有人能幫幫指點一下嗎。

网友A:
通常壓力開關的蓋子上會有壓力開關的說明,打開看看唄

网友B:
第二張圖片中間的小黑盒子打開,那裏面就是壓力調整裝置,如果不會調整,空壓機哪裡來的,就去找誰吧,安全第一。

网友:
打到八公斤會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壓力開關的蓋子上會有壓力開關的說明,打開看看唄

好的,我打開看看

楼主:
不會停止一直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張圖片中間的小黑盒子打開,那裏面就是壓力調整裝置,如果不會調整,空壓機哪裡來的,就去找誰吧,安全 ...

可否請教一下畫紅圈那個是什麼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請教一下畫紅圈那個是什麼作用,

從外觀看起來像一個電磁閥,洩壓是不是從左邊那條管子出來的。

小黑盒子前面那隻有一個紅色套套的手柄,現在是在水平位置,如果將它往上拉變成垂直,馬達是不是會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請教一下畫紅圈那個是什麼作用,

好歹也PO個特寫........

偶猜同上大黑盒都是電磁閥...........樓上不是有說源頭是誰,問最清楚.........

極極極.....機密技術文件請勿傳閱.............可下載訂購...........

雙電磁閥檢修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請教一下畫紅圈那個是什麼作用,

那個是加卸載電磁閥。

空壓機目前打到幾公斤會開始洩氣? 洩漏的地方為何?

网友:
檢查一下舌簧片,很多都是那裡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