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8H61-M LX PLUS卡22及無法偵測CPU風扇修復

楼主(2022-08-14):
最近客戶的電腦維修告一段落,開始拿之前客戶不要的廢板來練功,今天這片型號是ASUS P8H61-M LX PLUS,LGA 1155腳位的主機板,故障的狀況是卡22,蜂鳴器連續長嗶聲無畫面。如圖:

卡22就是查找記憶體電路,上假負載量測,發現VDDSP0跟CPU風扇旁邊的272排阻2腳都為0V,正常應該有至少3V才對,如圖:

查點位圖發現跟電源橙線相通,橙線有3.3V而它沒有,量一下對地阻值沒短路,索性直接在主機板背後飛一條線,把橙線3.3V引到這個腳位,如圖:

上機假負載再次量測有3V,如圖:

換真記憶體開機,診斷卡跑亮機代碼B2-99-A3,如圖:

可是此時又出現另一個問題,主機板偵測不到CPU風扇。如圖:

偵測不到CPU風扇,直接把272排阻換掉,結果故障依舊,查了點位圖,發線排阻旁的一顆NPN三級管的E級連接到IO,如圖:

意思就是B級如果為大於0.7V的高電平,C-E導通E級輸出約2.5V的電壓告訴IO,CPU風扇有插,但此時量測B級只有0.4V不導通,難怪會偵測不到CPU風扇,換了一顆三級管故障狀況一樣,於是將三級管拆掉,將C-E連起來,如圖:

至此主機板修復完成。如圖:

网友A:
專業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到現在還沒成功修復半片,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到現在還沒成功修復半片,努力中

大大不要灰心,我不是專業的,也是對著主板發呆看著點位圖很久才解決的,一起努力加油吧

网友:
好棒的論壇,重拾維修記憶。
看到這麼多高手不吝分享,有幸生在這個年代。

网友(2022-09-15):
維修電腦主板除了眼力要夠好如果配合點位圖真是事半功倍~~~
有時候找不到原因了解原理變通也是一個辦法,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