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遙控器LCD 變黑更換反射片維修實例

楼主(2022-08-14):
這篇維修實例的緣由是下方連結這篇"我家的日立冷氣遙控器被黑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32-1-1.html

其實小民拿給我反射片已經一個星期多了,不過我都沒有動手更換,趁著星期天就動手換一換吧!

▼拆下LCD 背面那片白色就是反射片。

▼反射片就像貼紙,慢慢摳出一角,再慢慢撕下來即可,你這時會聞到一股難聞的味道,還好只有一小片,不然你應該會奪門而出。

▼下方這張就是小民給的75uM的反射片,使用LG50光學膠,這是比較高檔的產品在使用的。

▼剪好所需尺寸並撕開保護膜,發現要黏貼到LCD 這面的反射面非常光亮。

▼貼好如下,非常光亮。

▼組合起來可以用了。

※心得!這種使用LG50光學膠的75uM反射片反射率是97%,我是覺得太亮了,我得跟小民反應再給一點不要反射率這麼高的反射片。

楼主:
有了小民的反射片之後,今天順便把已經黑了好幾年的YF-170 照度計給換一換。

實在是太亮了,這樣對比看起來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小民的反射片之後,今天順便把已經黑了好幾年的YF-170 照度計給換一換。

雖然太亮了,對比看起來不太好,
但至少從見光明了阿~~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网友A:
老大早:
面板保護膜沒撕掉,撕掉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早:
面板保護膜沒撕掉,撕掉就好很多。

你的眼力果然好很多,我撕開保護膜後就清楚多了,不過也更曝露反射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眼力果然好很多,我撕開保護膜後就清楚多了,不過也更曝露反射的情形。

遙控器一般要撕開保護膜,也可以再貼手機保護貼

网友:
感謝您的資訊分享喔{n_116:}

网友B:
第一次聽到有人嫌太亮的,是要氣死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聽到有人嫌太亮的,是要氣死誰?

你沒有看到實物,不了解我說的太亮是什麼意思,並不是反射越高越好,太亮的話在"某個角度"會透視過字體,呈現有點像中空的字體,小民有說這種情形只能靠測試幾次才能決定那一種反射片最合適,不過我已經黏上去了,沒有問題就不想再拆下來,有機會員再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沒有看到實物,不了解我說的太亮是什麼意思,並不是反射越高越好,太亮的話在"某個角度"會透視過字體, ...

有選擇時的困擾,我就是沒這種困擾 {n_081:}

网友:
感謝您的資訊分享

网友C:
這個實際操作的例子真的很實用,我買好了偏光片跟反射片,一直都沒辦法修理手上的卡西歐計算機跟三用電表液晶,原因在於不知道後面黏住的那部份是該如何刮除跟清理,看了這一篇終於大膽的放手來換。雖然中間碰到一些小問題,但最終幸好都成功修復。

更換前的黑底螢幕

更換前的黑底螢幕

更換後清晰的數字

更換後清晰的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實際操作的例子真的很實用,我買好了偏光片跟反射片,一直都沒辦法修理手上的卡西歐計算機跟三用電表液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C:
抱歉,看了很多回文,一直誤以為這樣就是正確的貼圖,原來我搞錯了。那只好再來補一下卡西歐計算機修復好的照片,確認貼圖方式正確。

卡西歐液晶修復完成

卡西歐液晶修復完成

我這個反射片有兩面,一面銀色,但沒有膠,所以只好貼另一面比較暗色的,也因此數字看起來比較不討喜,改天再來更換看看。

前面那個三用電表我是用亮銀那一面,沒有貼在偏光片上,單純擺上去,因為後面有位置可以卡住,這樣數字看起來就顯得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看了很多回文,一直誤以為這樣就是正確的貼圖,原來我搞錯了。那只好再來補一下卡西歐計算機修復好的 ...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這樣的維修更換技術讓我佩服了
費用可以接受嗎?跟換新比較的話.

网友:
反射片那裡可以買呢?

网友:
來回文賺些點數

上回換卡西歐計算機的螢幕,因為反射片兩面的顏色不一樣,帶膠的那一面比較暗,所以貼好以後的顯示效果比起原先來得黯淡許多。

後來手癢買了 3M ESR 反光率 98% 的反射片,結果換完以後反射片效果太好反而造成顯示上的困擾,會照出螢幕上方的影像。(顏色深是我測試時沒有把原來的偏光片移除掉,變成有兩片偏光片,後來才發現)

結果只好默默地又連偏光片再換一次,這次就不剝除反射片的霧狀離型膜,把這個離型膜當成反射面。

又因為卡西歐的偏光片不是 0 度也不是 90 度,而是 45 度,所以偏光片也只好浪費了一大角。

上面兩位的問題我可以回答,維修需要的偏光片跟反射片,蝦皮淘寶很多地方都可以買到,價格應該在數十到上百元,不算貴,但修理這個其實是費工,也需要有一些耐心跟細心,我覺得如果壞掉的器材不是很貴重,是可以自己嘗試修理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