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個1.5V電池的低電壓警示

楼主(2022-08-15):
大家好, 最近忽然想到熱水瓦斯器的電池沒電的時候, 都不知道, 洗到一半沒電了
所以想做一個低電壓警示器, 附近有110v電源
網路上有看到便宜的鋰電池低電壓偵測, 但我的是一顆1.5v鹼性電池, 好像不能用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案可以做到?

网友A:
" 附近有110v電源"

那... 為什麼不直接做一個DC1.5V的變壓器供電??

网友B:
每隔一段時間  總有類似滴  問題情況發生
因為 間隔日其夠長  容易忽略存在感
因為 發作起來  喚起久違的...領悟
神神叨叨一陣子...然後...遺忘

一張貼紙
使用日期:YYMMDD
下次更換:YYMMDD

高興願意 旁邊就掛一個備品
浴巾包一包  就能出浴室處理
-----------------
如果 定檢表 方式 會忘記去看
低電壓偵測靜態警示的:   也會忘記去看

動態聲響警示的:   也會在三更半夜你睡覺時

電路也是會 出包  插電AC110V你就要考慮 電氣隔離安全

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補充內容 (2022-8-15 05:50 PM):
熱水瓦斯器的電池定檢更換表   最佳位置  置於浴室電燈開關周圍 比 在熱水器上好
三不五時  總有機會能注意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附近有110v電源"

那... 為什麼不直接做一個DC1.5V的變壓器供電??

+1

而且這類產品  拍賣網都有賣 也不算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附近有110v電源"

那... 為什麼不直接做一個DC1.5V的變壓器供電??

印象中有人用這個, 結果把熱水器弄壞了, 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時間  總有類似滴  問題情況發生
因為 間隔日其夠長  容易忽略存在感
因為 發作起來  喚起久違的.. ...

因為靠近廚房很容易看到有沒有亮警示
我倒忽略半夜的時候, 這倒是有可能發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時間  總有類似滴  問題情況發生
因為 間隔日其夠長  容易忽略存在感
因為 發作起來  喚起久違的.. ...

反璞歸真才是最好的.
人人都要聽 Vincent, 給他的 starry starry night, 不錯的寫照.

网友D:
可以改用充電電池  eneloop的那種  然後用太陽能板充電   小型的  巴掌大小即可

网友E:
可以做個水力發電,水管中水流動就會發電,現在有這種套件。
把發電裝置改裝一下,利用發電機去充電給電容器。
再利用電容器輸出1.5V,達到點火要求。
就不需要用電池,也就不需要低電壓顯示。

我是亂亂想的,別當真。

网友F:
  買一個小型 電壓表 (指針比數位好) 並聯 電池座, 貼在殼上.

  每次洗澡前 "瞄" 一下有無低於點火電壓閾值.

网友G:
類似這種嗎? 不能用是因為電壓太低嗎?

网友H:
3#SIMON1016 寶貴意見 ,非常贊同
熱水瓦斯器的電池定檢更換,

瓦斯熱水器電池限制使用碳鋅電池
自己是半年連時鐘電池一起檢查,也幫80幾歲老人家一併檢查更換
剛換陽台瓦斯熱水器也是自然排氣式,網路買GH1035 10L 屋外傳統熱水器 結果是沒水盤機種

https://www.bsmi.gov.tw/bsmiGIP/ ... tNode=3322&mp=4

瓦斯熱水器電池限制使用碳鋅電池,用過鹼性電池卻有無法點火情形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類似這種嗎? 不能用是因為電壓太低嗎?

對, 電壓太低, 我看了一下, 最低 2.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璞歸真才是最好的.
人人都要聽 Vincent, 給他的 starry starry night, 不錯的寫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用充電電池  eneloop的那種  然後用太陽能板充電   小型的  巴掌大小即可 ...

1號電池也有??我家那個方向日照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3#SIMON1016 寶貴意見 ,非常贊同
熱水瓦斯器的電池定檢更換,

目前我這款出廠就是用鹼性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時間  總有類似滴  問題情況發生
因為 間隔日其夠長  容易忽略存在感
因為 發作起來  喚起久違的.. ...

其實備品是有的, 因為現在1號電池都是兩組一賣
只是剛好洗到一半沒電, 才有這樣的奇想

网友I:
建議多買一顆電池放在旁邊備用就好~

電量偵測只是更浪費電池的電而已!
反而本末倒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時間  總有類似滴  問題情況發生
因為 間隔日其夠長  容易忽略存在感
因為 發作起來  喚起久違的.. ...

現在的熱水器因為都需要"強制排氣"所以都是使用"插電"110/220 ,電池點火的一定沒有強制排氣功能,所以政府祭出"回收價500元"來吸引民眾更換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多買一顆電池放在旁邊備用就好~

電量偵測只是更浪費電池的電而已!

的確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現在的熱水器因為都需要"強制排氣"所以都是使用"插電"110/220 ,電池點火的一定沒有強制排氣功能,所以政府 ...

原來如此, 的確是沒有強制排氣, 因為我是裝戶外, 所以當時廠商說不用強制排氣, 買了三四年了
以後要換應該就沒有我這個問題了,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停電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的確是沒有強制排氣, 因為我是裝戶外, 所以當時廠商說不用強制排氣, 買了三四年了
以後要換應 ...

遇到停電  強排熱水器會無法使用喔,  非強排的還可以繼續用,只是這時候浴室廁所電燈也沒電.....

网友:
疏於維護,怪他無預警.....有預警怪他無電.......給了備電怪她吃電.....最後配合綠共說缺水電....,聽說歐洲制裁毛熊,為了能源被反制裁,搞到預告宣導四點搓一搓就好........
總歸一句,到最後是畫蛇添足........

网友L:
我是用一個手機充電器5V
輸出的5V用一段延長線接到熱水器的自製假電池.假電池功能是5V轉1.5V.

5V轉1.5V.用LM317
目前用超過五年沒有問題.也不用換電池
有問題直接換個新電池馬上就能用

网友:
的确是这样。楼大还是听大家劝,直接换强排风热水器吧,这样电池的问题也解决了,也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1號電池也有??我家那個方向日照不足

那個只是大小差異而已 放電能力較高 不過可以用其他材質的電池替代
日照不足就無法用太陽能補電了
可以用TEC發電  只是要製作的話有點太過硬核

网友D:
固定紀錄時間    在日曆上標記定期更換

网友M:
因為goodnight的需求以前我也遇過,我就野人獻曝一下,給goodnight 參考。
我曾跟leo.rain在閒聊時提到熱水器的電池都是在冬天沒電,而一號電池一般都會買兩個,因為熱水器的電池也算耐用(1號電池很大當然比較耐用),裝上第一個電池用到沒電時,第二個電池也放電到剩沒多少,如果沒有馬上買來補,大概就是重演冬天洗到一半跑出去買電池。

裝一個電量指示器的問題,如果是考慮裝電壓表反而耗電的問題,其實是有解的,下方連結的第三張照片是朋友來的電池盒,上面有一個電量表,據朋友告訴我這個表平常不顯示,要看的時候再按一下會顯示10秒鐘,然後就自動熄滅,我也問起這個電量表耗電的問題,朋友所說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03-1-1.html

其實也有熱水器的機種就內建電壓表,像我家的就是。

這個指針電表平常不指示,它是在開熱水時才會開始指示,這樣應該就很方便了啊!其實並不然,因為熱水器是裝在陽台上,除非趁有人在洗澡時就去陽台看電表,否則不管是用電量表或指針表還是不知道電池還剩下多少電?

leo.rain 跟我說市面上有在賣專供熱水器的插市電阿達不達,我想了一下是跟他說插市電的如果掛了就直通熱水器,想一想好像也不太安全,最後我是用18650 鋰電池加一個PWM 降壓模組給熱水器用,它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沒有使用熱水器時電池也會耗電,我記得我用兩個18650並聯好像可以用1個月左右,18650是裝在烏骨雞學姐在賣的電池座,沒電了就拿下來換備用的上,拿下來的電池再拿去充電備用,幾次之後嫌麻煩就在電池與降壓模組之間加一個洛克開關,這樣就能連續用好很久了,像我已經很久沒在聽烏骨雞學姐說熱水器點不著了。

什麼?如果洗完澡忘記把開關關掉怎麼辦?小事一件啊!忘了關幾天其實都沒事,頂多又把備用的換上而已。

网友:
個人心得:用原來1.5V電池就好,幾個月時間檢查電量就好,舊款熱水器會聽到明顯點著聲音,新款熱水器沒水盤點火聲音好像不明顯。
沒有PWM 降壓模組耗電問題也不用增加開關

定期更換瓦斯軟管、天然氣瓦斯檢查是否漏氣問題,是用拍照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一個小型 電壓表 (指針比數位好) 並聯 電池座, 貼在殼上.

  每次洗澡前 "瞄" 一下有無低於點火電壓閾 ...

請問, 因為旁邊有110V插座, 還是建議用指針式的電壓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遇到停電  強排熱水器會無法使用喔,  非強排的還可以繼續用,只是這時候浴室廁所電燈也沒電.....

有 LED 照明燈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用一個手機充電器5V
輸出的5V用一段延長線接到熱水器的自製假電池.假電池功能是5V轉1.5V.

請問LM317部份是買模組還是自製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紀錄時間    在日曆上標記定期更換

最省錢的做法

楼主:
大家的意見都很棒, 很感謝大家, 總結一下

方法一: [專炸元件] 固定紀錄時間,  在日曆上標記定期更換
           [SIMON1016] 點檢表方式
方法二: [maxcar] 使用LM317輸出, 雖然不常停電, 但有遇到停電疑慮
方法三: [nessie] 使用指針式電壓表
方式四: 使用 ESP32 + WIFI + LINE notify (真的是畫蛇添足)

wish 的熱水器指示方式不錯耶, 啟動時才會顯示, 這方法不錯

网友:
他媽的
這跟綠共也扯的上
神精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 因為旁邊有110V插座, 還是建議用指針式的電壓表嗎?

  指針表不用再額外接電源啦! 簡約就好.

  若怕點火電池耗電, 之間再串一按鍵開關即可. 需熱水前按一下即知電壓足夠與否.

  指針表可用簽字筆標記點火電壓下限, 日後便以此為更換電池時機的依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用一個手機充電器5V
輸出的5V用一段延長線接到熱水器的自製假電池.假電池功能是5V轉1.5V.

可以分享一下,大大的【自製假電池】嗎?
最近買了一些 3.7V轉1.5V的模組,想用在時鐘上,但又不想破壞或是動烙鐵.

网友N:
我是覺得,裝一個1.5V指針電壓表不一定很實用,因為平常電池是空載電壓,很難用空載電壓來判斷電池有沒有電,熱水器有在使用,電池有負載電流,這時候的電壓才會準,可是人在浴室沒辦法看電壓

我是蝦皮網路買一個110V轉1.5V假電池解決,假電池用電壓表測量,穩壓輸出1.5V的電壓,不太能傷害熱水器,熱水器的水輸出端我有接大地,防水龍頭漏電,還有總電源有裝漏電斷路器,因為我有加裝加壓馬達,馬達漏電水輸出也有漏電的可能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個水力發電,水管中水流動就會發電,現在有這種套件。
把發電裝置改裝一下,利用發電機去充電給電容 ...

市面已有部份熱水器強調不用電池,
應該是使用此原理

楼主:
在瞎皮看到這個, 只有 42 元, 剛好有其他要用, 就買來, 再找時間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市面已有部份熱水器強調不用電池,
應該是使用此原理

我知道有些澽水器出水的時候, 出水口會有 led 氣氛燈, 應該就是用到微型水力發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是覺得,裝一個1.5V指針電壓表不一定很實用,因為平常電池是空載電壓,很難用空載電壓來判斷電池有沒有電 ...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針表不用再額外接電源啦! 簡約就好.

  若怕點火電池耗電, 之間再串一按鍵開關即可. 需熱水前按一下 ...

我打算使用你的方案, 所以買了電池測量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使用你的方案, 所以買了電池測量器

  若像阿明先生說的未放熱水前電壓表只能測空載電壓.

  可以先放少量熱水點火, 再去熱水器瞧電壓表, 不就為負載電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像阿明先生說的未放熱水前電壓表只能測空載電壓.

  可以先放少量熱水點火, 再去熱水器瞧電壓表, 不 ...

謝謝您及阿明的提醒, 我沒有去想到負載時的電壓降
這點我會注意的

网友P:
我是用3號低自放電充電電池(多買幾顆充飽電備著)+1號電池轉換套筒
固定時間預先更換,(冬天約1個月/次)
其實就不怕洗到一半沒熱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用3號低自放電充電電池(多買幾顆充飽電備著)+1號電池轉換套筒
固定時間預先更換,(冬天約1個月/次)
其 ...

酷~~這樣壽命會和原本的1號電池差不多嗎?

网友P:
引用 楼主:
酷~~這樣壽命會和原本的1號電池差不多嗎?

goodnight大,我並沒去記錄可用多久,像夏天印象中可用好久.... 我都忘記上一次是什麼換的。
低放電電池的好處 ,就是可以充飽放著, 一段時間還可以保有一定的電量
要用的時候很方便,不用怕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P:
goodnight大,我並沒去記錄可用多久,像夏天印象中可用好久.... 我都忘記上一次是什麼換的。
低放電電池 ...

原來還有這樣的優點, 平常都忽略低放電的電池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因為goodnight的需求以前我也遇過,我就野人獻曝一下,給goodnight 參考。
我曾跟leo.rain在閒聊時提到熱水 ...

Good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