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DC電風扇馬達故障, 無刷馬達接線

楼主(2022-08-15):
前言:
最近家中DC 5V風扇時好時壞,拆開檢查馬達
薄薄的碳刷銅片硬生生磨斷了

有感這種小馬達壽命極低(幾十元東西,一分錢一分貨)
加上重視環保, 不希望再換上有刷馬達

於是找到硬體規格差不多的無刷馬達
價格硬生生貴了2~3倍
但我覺得如果可以壽命從2年變10年,是值得的

問題:

1.
如圖這顆馬達有5線, 如果我沒誤會照片說明~

A.給電(正)、((負)+(PWM)並聯)=風扇最大輸出
B.給電(正)、((負))=(照片沒寫)

請問A,B,功率上應該會相差多少?
問了很多店家,9成不知道,1成說不能不接(也沒說為什麼)

2.
如果只接綠框的線(就是只給正負電),其它線都不接因為不需要那些功能
這樣風扇會工作嗎?

3.
不知有沒有推薦差不多規格大小,線路較單純的無刷5V馬達?

謝謝各位前輩熱心指導

网友:
哈哈 露X拍賣 某175的賣家賣的  我很常買他家的小東西

PWM信號  要給  或是接到負極
不接就不會動的樣子

网友A: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0030632085

直流無刷電機驅動板 馬達驅動板 光碟機 硬碟電機控制器 5V-12V 3線4線無霍爾
詳細請問賣家

馬達
A.給電紅(正)、(藍(負)+黑(PWM)並聯)=風扇最大輸出
B.給電紅(正)、(藍(負))=(照片沒寫)

1.只接5V電源是否會轉,
2.接5V電源及黑線並聯藍線風扇最大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0030632085

可以嘗試接電源,pwm用一個可變電阻給予0v-5v電壓試試可不可以調速
個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