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到3年換第一顆電池了。

楼主(2022-08-15):
昨天停好車並上鎖後,才想起有件東西放在後座忘了拿,因為我這台車有四門Keyless,只要我身上有遙控器,就可以自動解鎖,今天突然無法打開後座車門了,我原本以為是遙控器沒電了,我按遙控器是可以開關門鎖,咦!難道是Keyless 壞了嗎?我每個門都試一遍,只有駕駛座的Keyless 還正常,Google 看看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的情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關鍵字下錯,我找不到跟我相同的情形,打電話問買車的業務吧!他跟我說的確有這種情形,都是汽車電池充一充電就好了。他解釋因為現在的車子電子設備很多,電力消耗也比較多,車上的BMS 如果發現電池效能不好,它會通知主電腦會把一些無關安全的功能逐一關閉,例如Keyless 就只保留駕駛座能用,他要我試一下氣氛燈是不是也不能用?一試果然氣氛燈也不能用了,我自己拿電池檢測器測試電池效能是63%,真是的,都還有這麼多哩!既然是電池效能不好了,那就換一個新的吧!

今天在蝦皮找了一下台中那裡有幫忙換電池的?結果找到一家回答的很勤快的賣家,也不是很遠就開去讓他換了。

現在的汽車換電池可不是隨便拆裝就好,還要接一台像平板的東西檢查有無報故障碼,也要登錄新電池到車內電腦,告訴電腦更換新電池了,本來還想自己買電池來換,也好在很懶沒有買,不然就要喊救命了。

舊電池老闆問我要不要回收?我跟他說它還能用,拿回家給UPS 用好了。

有的人換完新電池會覺得油門輕快,但是我是覺得不明顯,因為原本油門就很輕快啊!

网友A:
新車上的那顆電池可以撐的久一些,兩年半,後面換的電瓶大概兩年,推薦是預防性更換,避免拖車救援。

現在的電池幾乎都是突然死掉,極板損壞或者內阻飆高,只能碰運氣了,測試儀難測出預兆。

网友:
哈~~~~ 難道三年是魔咒嗎????
我家冰箱上上星期五也因為不冷報修了,
用了兩年多快三年,昨天來修時, 說是沼氣造成銅管漏冷媒,
更換銅管旱灌冷媒後 OK,保固內免收費

好幾年前開始,電腦車換電池要重設一些資料,
我天才的老爸硬是要自己換電池,
用新電池並接舊電池,就是火線作業,不讓電腦斷電下換電池,
就不用重設電腦,這是比較以前的電腦車,但現在更新的電腦車就不行了
可以參考如下的說明
https://www.aplus2.com.tw/news/188/

网友B:
所以是車子要有BMS才需要做BMS重置動作.
我的陽春型的車子應該就可以自己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車子要有BMS才需要做BMS重置動作.
我的陽春型的車子應該就可以自己換吧.

沒有BMS的車車是不用重設BMS,
但還要看你車車的電腦設計,
記得有些車車,只是換了電池,
連發動都不行呢

各家車廠的電腦系統設計不一樣,
斷電換電池也會有不一樣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BMS的車車是不用重設BMS,
但還要看你車車的電腦設計,
記得有些車車,只是換了電池,

感謝告知, 我有空來翻一下車子的手冊看看有沒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車上的那顆電池可以撐的久一些,兩年半,後面換的電瓶大概兩年,推薦是預防性更換,避免拖車救援。

現在 ...

其實這樣就算是有預警作用了,先關閉一些非必要的裝置,不會突然直接停擺,讓車主有時間去更換或處置。
另外因為此事我才知道車內有log檔可看,只是要按一些"組合鍵"才能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車子要有BMS才需要做BMS重置動作.
我的陽春型的車子應該就可以自己換吧.

我十幾年前的車就要不斷電換電池,不然汽車電腦會重新"學習"你的駕駛習慣,這時車子在停紅綠燈你會感到明顯抖動,開幾天就好了,還有四門的自動升降窗玻璃最多只能降一半,要一個一個歸零才能降到最下方,還有什麼不太記得了。

网友:
看這車子也真夠超呆的.....
門鎖才用多少W,換一台聰明一點直接不給啟動(超大功率耗電設備直接鎖住),請專人專車拖吊....這樣才有利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十幾年前的車就要不斷電換電池,不然汽車電腦會重新"學習"你的駕駛習慣,這時車子在停紅綠燈你會感到明 ...

小弟之前有一台95年雷諾Laguna 2.0 4AT,
有一陣子交給老爸開,
我拿回來時整台車被馴成載長輩模式,
換檔轉速之低跟換檔一整個滑順,
老爸退休前是公務機關司機專載長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十幾年前的車就要不斷電換電池,不然汽車電腦會重新"學習"你的駕駛習慣,這時車子在停紅綠燈你會感到明 ...

請問是歐系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歐系車嗎?

是的。

网友D:
现在的车都是富电子化,电池很容易一不留神就亏电。老大使用了4年才发难还算是好的。像俺就没那么幸运,两年不到就承受了一次亏电,电池彻底完结。当初也没机会尝试自己补点水看看。更换电池不同车要求也不同,像俺的要求没那么高,最终更换后,BMS复位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俺找到了简单方法,就是一系列的组合开关按钮顺序操作即可复位。至于车窗复位,挺简单的;行车及动力系统只能慢慢重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车都是富电子化,电池很容易一不留神就亏电。老大使用了4年才发难还算是好的。像俺就没那么幸运,两 ...

我的車買了兩年多,所以電池也是用了2年多,並非是4年才出問題。
我退休之後算少開車了,半年只會開大約1萬公里,不過遇到疫情嚴重我就只能減少外出了。
我的用車習慣不太可能停放到虧電,因為就算沒有開長途也會開短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車買了兩年多,所以電池也是用了2年多,並非是4年才出問題。
我退休之後算少開車了,半年只會開大約1 ...

哦,是这样。
俺的这次只能怪自己对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过分地信任。还以为一旦电池电压低于某个阈值会自动掐断所有耗电通路——有点天真。
彻底亏电那次还花功夫做了临时充电器充电,起先充好电持续用了三四天,感觉像是救活了,但停车大约一个礼拜,又发生亏电(9V),再继续充电。。。。。。亏电周期一次比一次短,才意识到电池的确受到致命伤。
关键这电池质量本来有点问题,加上彻底亏过电,估计硫酸化严重了。查了些相关资料,车用电池一旦发生此类情况,充电方法不对只会让电池更早完蛋。但俺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还有一个,车辆BMS对电池的充放电逻辑也是影响电池健康的主要因素。大多情况下,汽车发电机对电池的充电终止阈值并非是常人想象的达容量的100%,而是80%左右。技术手册阐述了原因,也是避免硫酸化。
看起来以后得特别注意过放电的问题,遇到长时间闲置车辆,还是断开电池负极为上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
俺的这次只能怪自己对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过分地信任。还以为一旦电池电压低于某个阈值会自 ...

長久不開車斷開電池的做法要看車型,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千萬不要就拔掉電池負極,像我這台車要換電池就算有那台像平板的電腦也不能斷電換電池,據老闆所說,他有一位朋友是開汽車修配廠,他跟我開同款車,就是斷電換電池出問題,他拿電腦去清除故障碼及重新登錄新電池後也是有幾個問題無法解決,後來也是得去原廠(就是大陸說的4S 店)才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