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勾道MOS替換問題

楼主(2022-08-18):
有一台電腦螢幕壞了,呈現白屏
後來查出是驅動版上的一個PM514BA 這個N勾MOS
想請問 SI2304DS N勾MOS
這可以替換吗? 謝謝

网友:
不能用,原MOSFET Vgs(th)=0.7V

SI2304DS page 6,Vgs(th)=1.5V(min)

RDSon也比原MOSFET高一倍。

SI2304DS datasheet

PM514BA datasheet

這篇你仔細讀,會有收穫的。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by wish

网友:
有現成的零件就上上看~
能用就可以了~
反正液晶面版都用不久~

网友:
有現成的零件就   賭一賭
這地方 不是連續 動態信號   屬於靜態開關  切換面板電源
所以  若是 有現成的零件   還可以試試 疊並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