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io VPCCB16FG 開機卡logo

楼主(2022-08-18):
各位前輩,
今天一台很舊的vaio一開機就發生卡在logo,也無法進入bios,經移除外配設備,也交叉比對記憶體/硬碟,也嘗試用USB進行系統重安裝,一樣卡在logo,故懷疑為bios故障
想請教幾個問題:
1. bios是否為U98這顆 Winband 25???
2.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可以提供該板的bios重刷,主板型號(1P-0112J01-8014 MBX-239 Rev 1.4)
3. 如果我要去買燒錄器,是否要注意什麼規格的才能使用,IC是否需要購買(但型號看不清楚)

問題有點多,還請大家見諒,謝謝大家

网友A:
先檢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BIOS+EC
MBX-239 V050.zip (1.57 MB, 下載次數: 12)
U98 Winbond 25Q32FVSIG
燒錄器有簡易型CH341A
入手型 RT809F
進階型 RT809H
如果只要燒錄這一次就買簡易型
一般玩家就選入手型
做維修就選RT809H
那顆要壞的機率不高
至於燒錄器選擇論壇好像有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CMOS電池有沒有電
BIOS+EC

獅子魚大大,
剛確認CMOS電池還有3.17V,這是不是表示如果拆掉電池一陣子,BIOS有機會回覆原廠設置呢?
如果真的不行,我就要去買燒錄器來玩了,想請問上面您提供的檔案中有兩個檔案,BIOS和EC,

我猜BIOS應該是比較大的那個檔案對嗎?

BIOS要燒到winbond那顆,那EC是要燒錄到那一顆? 第一次碰這個東西,還請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剛確認CMOS電池還有3.17V,這是不是表示如果拆掉電池一陣子,BIOS有機會回覆原廠設置呢?
如 ...

你可以拆掉試試看

EC U23

楼主:
各位前輩,
今天把bios重刷了,但是一樣卡logo, 看來不像是bios的問題...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向可供檢測,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今天把bios重刷了,但是一樣卡logo, 看來不像是bios的問題...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向可供檢測, ...

有可能是顯示晶片或CPU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顯示晶片或CPU的問題

對的
以前獨顯是有問題,只要驅動更新,馬上就當機,後來把它停用後,就正常了,如果是CPU...真倒楣了
還是感謝獅子魚大大的幫忙,我決定買塊主板來試試,希望可以一次解決它

楼主(2022-09-22):
各位大大,
再更換主板後,已經恢復正常,謝謝大家不吝指導,尤其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方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