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尖峰吸收電路種類

楼主(2022-08-20):
1.在開關電源中,為了保護開關管,免於在其關斷期間被高壓(尤指的是尖峰突波)擊穿,而加入了不同種類的保護電路.
2.此電路種類一般分為RC/RCD/Zener/TVS等,而其中功能差異,請跟隨視頻作者的說明,便可更加容易瞭解了.
3.尖峰吸收電路主要是吸收過高的短暫尖峰瞬間電壓,而不是反向電壓,請不要搞混了.反向電壓是作為次級感應輸出電壓用途,這也是輸出級為何僅使用半波整流而非全波整流的緣故.

楼主:
如何觀察開關電源尖峰吸收電路,是否有正常工作?
1.檢查RCD等元件是否有異常發熱現象.
2.以示波器觀察開關管D腳的波形是否異常.

网友A:
我沒看影片內容  但是提醒一下:  示波器+探棒  的耐壓
直接量關管D腳的波形  是比較危險的作業

一般  這類關管DS的耐壓 就在 600~800V  可見 設計就控制逼近在這極限內
而示波器 BNC 端 耐壓通常在 40V~ 搭上 10X的探棒  整體是不夠的
所以需要用上 100X 探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看影片內容  但是提醒一下:  示波器+探棒  的耐壓
直接量關管D腳的波形  是比較危險的作業

是的,謝謝SIMON大的提醒.

网友:
在家裡山上應該還滿常用到的!因為只有打雷就............

网友:
非常有價值的一篇文章,拆開家電供電板常會看到一堆RLC構成的保護電路,但是卻搞不清楚他們各自確切的功能,直到今天發現這篇文章,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