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32PHH4032/96 故障開機無畫面

楼主(2022-08-20):
我的PHILIPS 32PHH4032/96 故障開機無畫面,背光電壓待機12V,
開機瞬間會拉到40V左右再拉回12V,因此背光不會亮
麻煩請教一下各位大哥大姊指點一下方向:

問題一:
一般電視是不是還要有一個22~24V電壓,我電路上找不到此電壓
變壓器過來這邊就是12V了,變壓器壞掉?這是正確的嗎?

問題二:
左上紅框這封裝是diode嗎?它short了,有沒有它的datasheet?google M7 HBG 找不到

問題三:
噴印J02120 OB3353CP 這是DC to DC嗎?,有沒有它的datasheet?

网友A:
1A SMD 二極體很多都是用M1~M7來區分耐壓,M7通常是指最高的1000V級。

如果IC 是OB3353CP,那Google 就能找到是LED 驅動IC。

网友:
LED背光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 SMD 二極體很多都是用M1~M7來區分耐壓,M7通常是指最高的1000V級。

如果IC 是OB3353CP,那Google 就能 ...

感謝! 所以這邊diode 應該先換掉試試
ob3353 cp 找到了 ,謝謝 我再來看周邊電路有沒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所以這邊diode 應該先換掉試試
ob3353 cp 找到了 ,謝謝 我再來看周邊電路有沒有異常 ...

你的問題一: 一般電視是不是還要有一個22~24V電壓,我電路上找不到此電壓
變壓器過來這邊就是12V了,變壓器壞掉?這是正確的嗎?
Ans: 22~24V, 那是CCFL背光的液晶電視才需這麼高的輸入電壓,
若是LED背光, 以你這顆LED驅動IC, 最低輸入只要9V即可,
變壓器沒壞,

可以check一下那顆二極體接哪兒去?
(這二極體可以google" 絲印 M7")

网友:
開機無畫面 那範圍太廣了

待機有亮燈 或 開機指示燈已亮
開機後接信號 有無聲音輸出  用強光照射螢幕有無影像

要將問題說明清楚 酷友才能猜測問題點
有聲無影螢幕無光  有聲無影螢幕能看到光  無聲無影開機指示燈有亮.......

你問題 :
開機瞬間背光電壓會拉到40V左右再拉回12V
猜測背光燈條損壞  造成IC保護

网友:
不用在發問了  舉凡飛利蒲電視這幾年的機型 要不就是背光 要不就是面板  你這故障是背光燈條 不用研究回路 二極體沒短路 那是你直接板上測量是不准的

网友:
PHILIPS xxPHH4032/96, 這一系列的背光燈條壞的機率很高!

楼主:
感謝各位大指點,我試著拆下燈條,用JVC32點亮,發現確實有並聯的一條是故障的,另外一條是正常的
(由於沒有power supply,所以直接拿另一塊主板來測)

如果有一組燈條是好的,那在PHILIPS主板上點應該是看的到一半亮 一半滅才對
而我看到的是無畫面,瞬間亮一下就暗掉(手電筒強光下有LOGO,邏輯板輸出正常)

我把燈條附載移除,開機測試,一樣電壓瞬間拉到40再降到12v
如果只接好的那一組燈條,開機閃一下就熄滅

我試著把之前短路的diode remove ,確認diode是好的,直接量板端pad還是短路
再把LED drive OB3353CP remove,diode pad依然短路
那塊區域有短路的我標示出來了(黃框)其餘都正常

L111跟PL5因該是電感,所以短路應該正常啊

所以除了燈條故障應該主板led電路應該也有問題才對,還請各位大神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指點,我試著拆下燈條,用JVC32點亮,發現確實有並聯的一條是故障的,另外一條是正常的
(由於沒 ...

每塊機板的保護機制都不同
找組好的LED燈條 去測試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大家都把答案告訴你了.卻偏偏還是要執著於線路上面
就好像人家幫你把魚撈上來了.你卻一直說魚沒有在釣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把答案告訴你了.卻偏偏還是要執著於線路上面
就好像人家幫你把魚撈上來了.你卻一直說魚沒有在釣竿上 ...

我相信各位各位大神都是好心幫忙的,我也把我測量到的現象描述出來而已
不要看不懂就亂噴,沒有掛附載也短路,你跟我說只有LED燈條問題,是你有問題還是我有問題
要打臉是不,我就拿好的LED燈條來試,結果也是一樣的

网友:
知道你的技術很好.是我自己打臉自己.你的文章我不再回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