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直流電扇TF-L14DB電源掛了-求救

楼主(2022-08-20):
有勞大大們幫忙
大同直流電扇TF-L14DB
電源掛了(量不到電壓)
暴力拆開後,猜測有虛焊可能
重點部分重新焊過
有短暫時間好了
但是又掛了
推想可能是某電容壞了,加熱後短暫恢復
想問問大大們可能是哪顆電容壞了
若是C15的電容,容值會是多少啊?

网友:
1.220uF 35V*2+400V 68uF可能都有問題,
2.220uF次級這邊散熱片還鎖著一顆BJT或NMOS可能也短路,
3.400V 68uF那邊的散熱片也鎖著一顆BJT或NMOS,
檢查它有無短路擊穿, 如果它擊穿, 那C12旁邊的6 pin IC可能也壞 +保險絲燒斷!

(C15我猜1uF吧, 容值不重要, 耐壓夠才是重點)
這種小電源適配器, 我維修經驗豐富

网友:
ZD2換換看吧,應該30V左右

网友:
把電容全換了,再試試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一個電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  直接換一個電源就可以

上次這樣回. 被老大電!

网友:
有短暫時間好了
但是又掛了

您要不要全板補焊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我在解焊C15時,因解焊功力太差,不小心把銅箔也一起解焊了!
所以正如"專炸元件"大大所言,不用修了

再次謝謝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我在解焊C15時,因解焊功力太差,不小心把銅箔也一起解焊了!
所以正如"專炸元件" ...

可用跳線,修好再加強固定,多動手可增強功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我在解焊C15時,因解焊功力太差,不小心把銅箔也一起解焊了!
所以正如"專炸元件" ...

跳過銅箔直接將 C15要接的兩個源頭點焊上去就好啦~沒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跳線,修好再加強固定,多動手可增強功力。

謝謝,因為線實在是太細了,佈線又被其它零件給壓住,焊工差的我找不到可下手的地方,只好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過銅箔直接將 C15要接的兩個源頭點焊上去就好啦~沒差啦

謝謝,剛好這區零件很密集,也找不到源頭焊,只好棄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剛好這區零件很密集,也找不到源頭焊,只好棄修

看了一下還好啦單面板而已不是雙面板或多層板
你把銅箔拆爛的屍體照PO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還好啦單面板而已不是雙面板或多層板
你把銅箔拆爛的屍體照PO上來看看

屍體已經被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