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噴水器維修

楼主(2022-08-22):
上個星期開車發現的,雨刷會動不噴水,國難當頭物力惟艱,自己來吧

先看保險絲,紅線是噴水器,綠線是雨刷,大家共用保險絲,保險絲是好的,可能壞放大器或馬達,或是水管塞住,斷線機會不大

先搞簡單的

水管分佈

拆下接頭,一樣不噴水

再看馬達是否掛了

這個要拆內規板,紅線2顆螺絲

保險桿底下

輪拱內

341改版多次,螺絲位置不一定跟圖一樣

先把方向盤向左打到底才有手路

內規板是軟的,拆下螺絲可以拉出

出現了

拆下水管後,馬達直接用力拉出,馬達靠止水環固定跟防漏

沒屋頂買的新品,馬達130止水環35

裝上後會漏水,新舊止水環比較,舊的比較粗,35元浪費了

舊環清乾淨,因為儲水桶的洞略小於止水環,先裝止水環,再把馬達塞進去會容易很多

能用了,把該裝的裝回去

舊馬達暴力分解,水封沒漏,馬達內滿乾淨ˋ的,用手轉軸心沒卡住

舶來品,不是崇洋,小日本的東西用了24年,水封還沒掛

碳刷也還夠

兇手找到了,整流環髒污不過電

网友A:
噴水頭的噴水角度可以用別針調整,
插進去上下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噴水頭的噴水角度可以用別針調整,
插進去上下調就行了.

多謝指導,小弟噴水的照片是開引擎蓋拍的

楼主:
其實馬達這個問題,小弟以前修2噸半都是直接拿工具敲馬達殼,馬達就會動了

网友B:
>舶來品,不是崇洋,小日本的東西用了24年,水封還沒掛
我車也是 N 牌不到十年壞了,
上網研究前輩照片自己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舶來品,不是崇洋,小日本的東西用了24年,水封還沒掛
我車也是 N 牌不到十年壞了,
上網研究前輩照片自己 ...

請問您是哪車型,有的車要先檢查電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是哪車型,有的車要先檢查電路

幾年前壞掉直接買馬達換上就好了, 電路懶的查 :)

网友:
哇!讚喔 感謝資訊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年前壞掉直接買馬達換上就好了, 電路懶的查 :)

這是TIIDA的雨刷電路,噴水器跟雨刷有分開的保險絲,像這種的最好先檢查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