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得利卡2.4離合器分汞更換

楼主(2022-08-22):
得利卡2.4離合器分汞更換
1.左側離合器踩踏無法回彈。

2.從側面看左離合器踏板與右側煞車/油門都不再同一水平上。

3.失控當下,千頭萬緒,只有收油門煞車減速靠邊停,減速至頓頓手動熄火,反覆檢測離合器踏板無法回彈,相對也無法變速,學機車國際檔倒鈎可變換檔位,蠢二段式腳動,一樣開回。

4.至於現場檢查油壓,吃煞車油(油桶)無異常,總汞也無異常。

5.看看底盤離合器分汞,沒哪麼幸運,略有微漏油。

6.牽涉版本與年分規格,反覆查詢比對後無誤,網訂97年份後汽油版離合器分汞。

7.現場新舊品離合器分汞再次比對無誤。

8.用14號套筒卸下二顆螺絲。

9.拆卸後,還好不是離合器故障,不然就要重裝大卸八塊。

10.準備拆油管需開口12號板手,避免夾軟管,需快速換管(失油中)。

11.鎖上螺絲回復原狀,開啟排氣螺絲套上排油管準備排氣。

12.開始調教,一人難飾二角,請幫手配合踩離合器,與排氣螺絲控制,直到離合器踏板恢復強勁彈力與無氣泡開始封口。

13.二人千萬不要做的時候,隨時要補充潤滑劑(DOT4煞車油)..........,順交換新油。
14.番外篇,離合器分汞分解。

完工,以上參考

補充內容 (2022-8-22 03:44 PM):
汞更正泵(ㄅㄥˋ )

网友A:
泵,這字的注音是"ˋˋˋˋˋ蹦"(四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泵,這字的注音是"ˋˋˋˋˋ蹦"(四聲)。

"泵"這個字我從年輕就都一直唸"棒",因為那時我家隔壁有一家賣幫浦的,那位鄰居常常來我家找我爸爸串門子,我問過他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因為外省人有口音,我聽起來也是"棒"。
有次去大陸跟他們在談事情也提過"泵"這個字,大陸人的確叫“蹦”(四聲)。

网友C:
恭喜完修,您的分泵看起來沒啥大問題,應該是分泵皮碗年限到了,這個分泵皮碗不知有沒有賣大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這字的注音是"ˋˋˋˋˋ蹦"(四聲)。

不要學A大抓偶把柄,搞水電就地貍貓換太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泵"這個字我從年輕就都一直唸"棒",因為那時我家隔壁有一家賣幫浦的,那位鄰居常常來我家找我爸爸串門子 ...

老大您還常跑工地嗎,現場都念棒,要不是打字需要真的不知道正確注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您的分泵看起來沒啥大問題,應該是分泵皮碗年限到了,這個分泵皮碗不知有沒有賣大修包 ...

皮碗正常,年久失修倒是真的(十年車),反正就是疏於細部維護(少開跑不到4萬),油缸壁長年收縮狀態,造成生鏽,推出去縮不回來,如圖最後一張,原以為漏油或跑空氣,結果卡缸需臨門反推一腳才能離合........拆解後內部外緣除鏽就能動作.....也該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皮碗正常,年久失修倒是真的(十年車),反正就是疏於細部維護(少開跑不到4萬),油缸壁長年收縮狀態,造成 ...

皮碗正常應該不會漏油,如果皮碗正常您的相片防塵套油哪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碗正常應該不會漏油,如果皮碗正常您的相片防塵套油哪來的?

只有動作才借卡繡微漏油(車子看起來很新所以很明顯,標準陰暗黑車(日光燈比太陽還照得多...),油壺還正常,拆分泵完後確定原因(趁套內缸壁外都是繡,手拉/推不動,清完才順暢,至於離合器組哪根推桿,手力只有吃鱉的份)。

分泵事後再拆套/推桿與缸壁補牛油再多層隔離水氣,只有這部分暗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動作才借卡繡微漏油(車子看起來很新所以很明顯,標準陰暗黑車(日光燈比太陽還照得多...),油壺還正常 ...

10年4萬公里還好啊,如果漏油原因是油缸內壁生鏽不滑順,皮碗在卡住時多少會受損

以前都是太常用掛點,您的情形算是特例,會不會跟停車環境有關?

网友C:
聽過一種說法,太少用的車,DOT4會因為環境水氣跑進去,水比油重,最後水氣都卡在分泵,萬一車又少開,分泵汽缸壁會生鏽,所以即使少開的車,時間到了一樣要換煞車油

不知這個說法有沒有佐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4萬公里還好啊,如果漏油原因是油缸內壁生鏽不滑順,皮碗在卡住時多少會受損

以前都是太常用掛點, ...

請參考如  14.圖 活塞/推桿清潔後仍有鏽痕!
想要推動大型離合器皮碗是很厚實的橡膠,同樣如圖都大於活塞直徑了!

至於是否停車場或特例,不予置評,只要合乎建築/消防/停車相關法規,無權干涉!

至於煞車油 依規定或保養/維護手冊或逕洽相關維護保養廠商使用或更換週期,同使用相關用油,如汽油........等

基於行車安全,發生不可預期事故,況且已知,既有新品該換就應換了。

网友:
泵,此字也可念ㄌㄧㄡˊ。

网友:
高職二年級在農用汽車改裝廠實習,就旋轉打磨煞車分泵內壁更換皮碗繼續使用
煞車油含水率可以測量檢查

网友D:
這筆不貴,DIY愛好者必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筆不貴,DIY愛好者必備

這種以出來幾十年了,持保留態度,自由心證。
網路蠻多介紹,選一個僅供參考
[youtube]k3661sqnFS4[/youtub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聽過一種說法,太少用的車,DOT4會因為環境水氣跑進去,水比油重,最後水氣都卡在分泵,萬一車又少開,分泵 ...

容易吸水的是Dot 3,BREMBO
"Dot 3號是用聚乙二醇基為基礎 . 但乙二醇有吸水性較高.長時間使用後含水量超過3%會造成 〝氣阻現象〞此時油壺內的油面會升高許多.因為容易吸水,過長時間未更換煞車油,開長途或長下波段可能會一時完全沒有煞車的情況產生,但只要路邊休息一會兒,待溫度下降即可繼續行駛,但切記開慢一點。
趕快開到修車廠更換煞車油
Dot 4號是以硼酸酯取代乙二醇.減少水份的吸收及提高濕沸點
一般車輛使用週期會比較長,通常使用4號即可,Dot 3/4號可以混用,但不能與Dot 5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