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MSI Z77A-G41 MS-7758VER3.1版點位圖

楼主(2022-08-22):
之前有在站上找到 Z " H "77A 1.X版的點位不同,小弟基礎差無法通用參考
向各位大神求助微星Z77A-G41

MS-7758VER3.1版的點位圖

目前情況是開機掉電反覆重啟,已經燒錄過BIOS無效
更換過記憶體及將記憶體交換插過每個插槽狀況一樣。
因此拜託各位大神能提供3.1版的點位圖讓小弟參考
謝謝大家。

网友:
MSI Z77A-G41 MS-7758 Rev 3.1 BoardView(.cad).rar (696.5 K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太好了~收下了立馬來研究~非常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
感恩!
我先研究看看有問題再上來請教各位大神。

楼主:
回報進度
目前主機板PCIE槽A11腳沒有復位訊號
A14腳沒有時鐘訊號
IO芯片地74~76腳PLTRST都沒有訊號XD
晚上想換一顆BIOS或重燒試試看
請各位前輩指導小弟方向~或者有電路圖可以供參考一下

PS:我是一個沒有基礎,上網看大陸教學影片學習摸索者,所以如有錯誤不懂的請見諒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進度
目前主機板PCIE槽A11腳沒有復位訊號
A14腳沒有時鐘訊號

有些板子要插上顯示卡才會有A15復位B16時鐘訊號所以你好像量錯腳
這塊應該不用
電路圖只有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要插上顯示卡才會有A15復位B16時鐘訊號所以你好像量錯腳
這塊應該不用
電路圖只有1.0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電路圖讓我參考

但是看到電路圖上的PCIE插槽是A11跟A13,14沒錯呀!
不知道小弟是否誤解了

不過小弟真的嘗試量A15跟B16有插上顯卡都是0V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的電路圖讓我參考

但是看到電路圖上的PCIE插槽是A11跟A13,14沒錯呀!

你看錯點位圖是18頁測量PC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錯點位圖是18頁測量PCI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指正,來這裡真的能學到好多!

楼主:
忽然想到獅子魚大大教我的是測試PCI插槽

但是想到現在的主機板有些已經沒有PCI插槽了
例如華碩P8H61-M-LX主板已經沒有PCI插槽,只有PCIE跟PCIEX1插槽
查找資料測量PCIE插槽時鐘及復位訊號的方法找到此已片給大家參考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忽然想到獅子魚大大教我的是測試PCI插槽

但是想到現在的主機板有些已經沒有PCI插槽了

你量的PCIE也沒錯
A13、A14 腳:PCIECLK,PCIECLK#,PCIE 槽的差分時鐘對,正常主板頻率100MHz,電壓0.4V 左右。
無電壓維修方法與PCI插槽一致(注意對地值很小,不為0表示正常)。
無電壓:斷電打值正常500左右,無窮大表示斷路,跑線找出原因。值小於100,一般為時鐘芯片壞。值正常無電壓,查芯片工作條件及更換時鐘芯片。

A11腳:PCIERST#,PCIE 槽的復位,正常主板電壓3.3V。
無電壓維修方法與PCI插槽一致。
無電壓:1找相同主板對比,新款主板為了節能,需要按開關後才產生3VSB。
             2斷電打值是否對地短路,如果短路拆網卡、南橋。如果不短路無電壓,查電壓轉換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的PCIE也沒錯
A13、A14 腳:PCIECLK,PCIECLK#,PCIE 槽的差分時鐘對,正常主板頻率100MHz,電壓0.4V ...

原來A13,A14腳那個專業名詞叫"差分時鐘"是嗎?

是的~經過拆料版的BIOS燒入重裝之後主機板已經修好正常開機了
A13,A14腳的確如獅子魚大大所說的測量為0.37V

A11腳的復位也測到3.3V了
晚一點再補上圖片啦

非常感謝獅子魚大大的幫忙及教學
小弟收穫良多,感謝您。

楼主:
補上圖片更換BIOS芯片,焊上的技術不好有偏一邊了
而且JSPI1針腳座都有點融化了

測試開機後不會掉電重啟了
測量A11腳復位信號3.24V

測量A13腳時鐘信號也有0.37V了

開心運氣好完修!
感謝痞酷這個優良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