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兩個型號dual MOSFET G、S間有個面對面零件,有什麼差異?

楼主(2022-08-23):
2N7002DW-7-F 絲印K72 E4
2N7002DW-7-F datasheet
S-L2N7002DW1T1G 絲印702
L2N7002DW1T1G datasheet

後者G、S間有個面對面零件,有什麼差異之處?實際將後者代用前者,供電沒有出來。

還請賜教告知小弟,感謝~
Screenshot at 2022-08-23 17:48:39.png

Screenshot at 2022-08-23 17:49:00.png

補充內容 (2022-8-23 09:03 PM):
Id電流差蠻多的,應用領域不同:small signal、motor control/power management

网友A:
後者G、S間有個零件是做ESD保護用
兩者規格相近,但後者Drain Current(ID)小了前者一半

网友B:
TVS瞬態二極體的概念  , 類似有ESD防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者G、S間有個零件是做ESD保護用
兩者規格相近,但後者Drain Current(ID)小了前者一半 ...

感謝大大釋疑與分享~

電流量也許是驅動不了,先換回原先的K72,等換完PWM IC再看波形是否恢復,再決定是否購買原型號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瞬態二極體的概念  , 類似有ESD防護

感謝大大釋疑與分享~

依稀記得有看過這符號,就是想不起來。

网友:
用 示波器量看看 VGS
通常是 VGS 卡在不大不小尷尬 振幅導致

楼主:
先紀錄一下,等PWM IC到貨再一併處理。

再次用放大鏡檢查4個代換的Dual MOSFET,位於最後一相連錫短路,

高機率該相複合管也短路燒毀、外接供電保險絲又再次燒斷。

怎麼會犯這種低階錯誤。複合管用到快沒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