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VANGUAND B85 半成功維修

楼主(2022-08-24):
終於第一次在痞酷網發一篇維修過程,真的對我來說很不容易
在蝦皮我習慣是會去蹲故障主機板,遇到便宜的故障主機板就會下單賭看看。
這次100+60蹲到一張華碩VANGUAND B85。

華碩VANGUAND B85本體

收到後可以正常上電,偶爾會跑故障燈,但就是不開機
不論是在本站或是Bilibili或是迅維網都有提到華碩8系9系主機板,都有一個萬惡的ME供電。
ME供電為1.05V,偏高偏低都會造成不正常開機。

於是我就測量ME供電,果然就是他出問題,0.95V。

在這邊感謝獅子魚大大有在板上提供點位圖軟體,並且有中文化,操作簡單。

在BiliBili的某位UP主維修有提到需要移動幾顆電阻,才能修改完整電路。
於是乎我就打開相對應主機板點位去研究,發現此版需要移動三顆電阻才能完成。

散熱片拆開乾乾淨淨的南橋 然後有大大的寫著0歐姆電阻兩顆,就是本主角。
還有超級容易壞的RT8065

0歐姆下方就剛好有連到旁邊的空焊點,並且另一端直接連進南橋

把兩顆0歐姆電阻移動旁邊兩個空焊點,並且把RT8065這個IC給拆了。

除了搬兩顆電阻外,還需要再補一顆電阻0歐姆,把O_PWROK與S_MEPWROK_PCH相連

從料板上面拆了一顆0歐姆電阻補上去

再把所有東西再安裝上去,果然輕鬆開機

但現在雖然能開機了,但只要進入到系統前,就會自動斷電,我還是覺得應該還是南橋壞了才導致進系統斷電,所以這個ME供電燒了真的不好玩

最後感謝大家觀看我的文章,如果哪裡是我理解錯誤,還請大大指教,感激不盡~

网友:
一般發貼或回文 字體盡量不要改變原本的設定 更不要全篇一律

楼主:
沒問題 之後會在注意 感謝提醒

网友A:
您的ME供電低於1.05V應該不會燒南橋吧!
記得那位UP主好像不是補上第三顆電阻,而是移動唷!
而且我不知道芯片是否必須拆下~以上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ME供電低於1.05V應該不會燒南橋吧!
記得那位UP主好像不是補上第三顆電阻,而是移動唷!
而且我不知道芯 ...

第三顆電阻是板子上沒有的 所以是還要另外裝 我是邊看邊理解 哈哈

网友:
可否分享點位圖讓我看看呢?

楼主:
我是參考Z97-A修改
我把B85這張跟Z97-A的點位都放上來給您參考

B85

Z9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參考Z97-A修改
我把B85這張跟Z97-A的點位都放上來給您參考

看了點位圖之後~發現您應該是多裝了一顆0歐的電阻了
點位圖的SR519正是MEPWROK的訊號而且正好是0歐姆的電阻

好像應該是要把SR519的0歐電阻移開,改裝在SR518上
PS:圖片是B85-PRO GAMER的但原理應該相同請您試試看

网友B:
之前看B站的靓仔修机,
都是ME電壓過高才會傷南橋,

有試過不同的開機碟嗎?
ex: USB碟的Win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點位圖之後~發現您應該是多裝了一顆0歐的電阻了
點位圖的SR519正是MEPWROK的訊號而且正好是0歐姆的電 ...

我來試試看 感謝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B站的靓仔修机,
都是ME電壓過高才會傷南橋,

就是連PE進去 就是直接掉電了 樓上有分享另一個修改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點位圖之後~發現您應該是多裝了一顆0歐的電阻了
點位圖的SR519正是MEPWROK的訊號而且正好是0歐姆的電 ...

您這樣說的沒錯 但移除了 只要進入系統引導前 就是會斷電了
進BIOS則沒啥問題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B站的靓仔修机,
都是ME電壓過高才會傷南橋,

電路還是很玄學的 前面主人或許在他手上電壓高於1.05V 但南橋沒完全死
到我這來的時候 又或許是其他因素 電壓降低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還是很玄學的 前面主人或許在他手上電壓高於1.05V 但南橋沒完全死
到我這來的時候 又或許是其他因素  ...

這也是有可能,
等哪天南橋一顆5毛錢的時候,
換上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也是有可能,
等哪天南橋一顆5毛錢的時候,
換上去就知道了

至少要等跟淘汰775時候 甚至不只

网友C:
好羨慕會修的人,我很有興趣,但是是外行,身邊好多塊壞掉的主機板還沒有維修成功過,除了換電容~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羨慕會修的人,我很有興趣,但是是外行,身邊好多塊壞掉的主機板還沒有維修成功過,除了換電容~_~ ...

慢慢在論壇學習一定能精進自己的技術的~

网友(2022-09-27):
我也是從換電容,到現在,慢慢的會看一些電路圖和點位點,也修好了3-4張顯卡,修好的成就感很高,主機板是下一個目標,努力的學習中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思路
我也有幾張B85的感覺同樣是ME供電問題
(開機後會反覆掉電,刷BIOS沒用)

看UP主講說要移電阻改電路
可是都看不出來是改那邊

有機會再照著樓主提供的方式咻咻看

网友:
樓主的技術非常好。

网友(2022-11-05):
学习到了新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參考Z97-A修改
我把B85這張跟Z97-A的點位都放上來給您參考

請教一下點位圖用啥軟題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點位圖用啥軟題看啊!

請參考獅子魚大大分享的這篇文章

主機板專用九種點位圖軟件一件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