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型晶體A123 J.S已買不到能否有替代型號?

楼主(2022-08-24):
晶體如圖 上刻A(?不清)123 J.S
使用在2002年國際牌電磁爐中。
電料行已無此型號,
網路查詢晶體datasheet 也沒有相同代碼型號,
請教先進 能否有電料行還買的到的替代晶體型號?

网友:
謝謝配合!
請查DTA123,這種電晶體有帶電阻,最好找同編號的,否則就只能慢慢比對。

网友:
用一般P型電晶體替代,有內阻得查規格表,外加電阻使用。

楼主:
感謝二位先進回復指點。
又跑了一趟台南市民族路電子店,
可能這類電阻--或較冷門、或較舊型,
dta123、113等系列,也都買不到。
加P型晶體、外加電阻,非我能力所及。
這台國際牌電磁爐只好等著拆零件作備料用。
它的病情特殊有趣,
插電後無反應、面板無指示燈亮,
用吹風機對主板加溫幾秒後,
面板指示燈即亮起,此時裝回可使用幾分鐘,直到主板降回常溫,會發報警音三短聲,停止加熱。
檢查大型電容、大型電阻、大多數電阻阻值、小型電容、可變電阻,量測數值都算穩定,
電路板上有標示5V、22V檢測點,也正常。
剩下可能出問題的,只有老舊型號的晶體、晶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