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液晶電視 EM-42VT2108d 改公板 畫面不正常 請教

楼主(2022-08-24):
電視GG了,想說就改公板,找到了好久以前學姐團購的第一代公板 T.VST29.03

面板型號

面板規格書

面板腳位圖

T.VST29.03  腳位

原先有發文求助,後來發現是少了3.3VBS的電壓,和 P.ON 短接就可開機

用可調降壓模組,將24V降壓12V供電給公板用

面板排線照圖接線,燒錄完的畫面

因為覺得面板線照圖接,為何是深色線接白色線,就改成 深接深、白接白

畫面有好些,但人物影像油畫不正常(沒拍到)
畫面為「倒屏」,左方有白邊

目前試了好多程序都不正常,或來試了其他解析度 ,也是有白邊
請教大家,這是板子不支援,還是其它問題.....

感謝~~

网友A:
檢查CLK 線組是不是 正負 跟其它線組 相反~
原本面版 CH1 是六組~
最後一組 CH1_4 不要接~

面版跟公版 一定是 正接正 負接負~
正接負一定會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CLK 線組是不是 正負 跟其它線組 相反~
原本面版 CH1 是六組~
最後一組 CH1_4 不要接~

fireway大
最後一組 CH1_4 沒接
原先所有的訊號線 面版跟公版 正接正 負接負---畫面不正常
後來才把所有的訊號線改為     正接負 負接正---變成最後一張畫面...正常些

楼主:
因為自己太肉腳了,另購一張可設定「倒屏」公板,T.RD8503.03

請賣家幫代燒程式首配屏線

電視終於可以看了,超開心的啦

以上,謝謝大家熱心的幫忙~  感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