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霍尼衛爾 PAC35M2101T1 空氣淨化器 改110V Part Ⅰ

楼主(2022-08-25):
話說這台霍尼衛爾 PAC35M2101T1 空氣淨化器是論壇的熱心會員之一咖啡哥多年前送給我的,我記得當時咖啡哥有跟我說過這台空氣淨化器是220V專用,我是認為頂多加一個110V 轉220V 的升壓變壓器就能解決,結果一開機就吹出一股中藥味,看來這台空氣淨化器是在中藥行工作,查看它的3層濾網幾乎整個塞住,當年我想要拆開清洗,但是我發現螺絲很多,還有暗扣很難拆,就先用恐怖雷沙儘量吹乾淨,然後買了一組新濾網換上工作。

至今已經換過2次濾網了,這幾天又上網買了新濾網,昨天突然想起把它拆開洗乾淨再換,不然開機時都還是有一股淡淡的中藥味,刷洗的過程就省略了,反正很難拆又很難洗,在清洗的過程中讓我想起為什麼不把它改成110V的呢?

▼下方就是它的電源板及控制板。

▼我們看它的馬達接腳,DC 310V,還有15V 腳,那就可以肯定它是使用直流無電刷的馬達了,FG是在測是否有運轉(轉速)?MOT就是調速度的腳位,有在使用馬達的會員一定很清楚。

▼看一下電源板的背面,唉!喜憂悠參半。

要改之前先跟大家提一篇2010年我發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時間過的真快,當時我還在任職哩!以前論壇有裝 Alexa 的插件,可以看到每一篇帖子外連結情形,這一篇怎麼把110V 轉成220V 的帖子也讓我們小賺了一些對外的流量,也因為這一篇之後,痞酷網又多了幾篇相關帖子。
看的懂的話就很簡單了,這就是上面說的喜,那憂是什麼?還是被那個220V的變壓器綁住了。

▼這片電源板原來是使用68uF 400V的電容。

▼我們要改裝一下,由於手上只有220uF 200V的電容器,我們把它串聯起來,並依連結中的位置接好。

▼插110V 測量一下電容兩端電壓果然升壓到310V 了。

那這樣就可以了嗎?當然不是,我這樣只是將110V 市電用半波整流的方式倍壓產生310V 的直流給馬達使用,但是上面還有提到那個憂,因為那個變壓器是要220V 交流輸入,所以還是卡在這裡。
要解決第一個做法就是請朋友繞一個110V 小變壓器取代那個藍色變壓器,另一個辦法就是把變壓器拆了,用兩個15V阿達不達去取代變壓器次級兩個繞組,龜毛的wish 會用那個方案呢?請期待Part Ⅱ。

网友A:
直接找一顆有APFC的SWICH POWER 用它的APFC 300v  還可以用它的直流電給其他東西供電

(筆電的電源供應器)  19v改下去15v  另外一組電用隔離模組供電
或是找明偉的雙路型電源供應器  帶不帶APFC也沒差  我記得有切換開關可以用
{n_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一顆有APFC的SWICH POWER 用它的APFC 300v  還可以用它的直流電給其他東西供電

(筆電的電源供應器 ...

你說的就是第二個方法啊!變壓器次級有兩個繞組。

楼主:
Google 真是厲害,剛剛才發了Honeywell,Honeywell 的ㄍㄨㄤˇ ㄍㄠˋ  就來了。

网友B:
我猜有門路的話,應該會請人繞變壓器。

网友C:
龜派中人  一定選擇找人重繞

但是  變壓器針腳PCB型式 的線圈架  可能是個難題
改引線式 不符完整性  衝突到龜派美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有門路的話,應該會請人繞變壓器。

的確比較傾向請人重繞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龜派中人  一定選擇找人重繞

但是  變壓器針腳PCB型式 的線圈架  可能是個難題

兩種解決方法都衝突到美觀的問題。
我只是不知道原本的變壓器有沒有灌膠?如果沒有的話,我是想請朋友把原本的繞組拆掉220V 繞組,然後再繞一組新的110V 繞組。
當然除了前提是原本的變壓器沒有灌膠外,220V 繞組最好在最外層,如果在最內層,那連兩組次級繞組都得拆掉再重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種解決方法都衝突到美觀的問題。
我只是不知道原本的變壓器有沒有灌膠?如果沒有的話,我是想請朋友把 ...

這種外殼的變壓器一定是灌膠,重新繞一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兩種解決方法都衝突到美觀的問題。
我只是不知道原本的變壓器有沒有灌膠?如果沒有的話,我是想請朋友把 ...

PT35P-12V門市備有現貨105.含稅 $
品名:AC110/220:AC12V x2 125mA雙組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299/info/

廣華電子  台中
https://shop.cpu.com.tw/web/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35P-12V門市備有現貨105.含稅 $
品名:AC110/220:AC12V x2 125mA雙組
https://shop.cpu.com.tw/produ ...

次級繞組都是1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次級繞組都是15V。

次級繞組都是15V .... 是整流後DC 15V 吧 !?

AC 12V  *1.414 峰值  -  1.4V全橋整流損耗 = ~ DC 15.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級繞組都是15V .... 是整流後DC 15V 吧 !?

AC 12V  *1.414 峰值  -  1.4V全橋整流損耗 = ~ DC 15.5V

网友D:
龜毛的wish就繞一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龜毛的wish就繞一顆吧

我是覺得這個線架應該不是一般常規,想要買到空線架及對應矽鋼片塑膠盒......,而且只要1個,朋友再好也會宰了我,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原本這一個,但是前提是裡面不能灌膠,否則光是要朋友放著正事不做在幫我除膠也是會宰了我。

网友C:
PT35P-15V
品名:AC110/220:AC15V x2 100mA 雙組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302/info/

但是... 沒說有現貨  最小訂購量 50P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35P-15V
品名:AC110/220:AC15V x2 100mA 雙組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302/info/

哈哈!那些變壓器看就很兩光,送給我都不想用,我已經把我的想法丟給朋友,讓他想一想再告訴我可行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覺得這個線架應該不是一般常規,想要買到空線架及對應矽鋼片塑膠盒......,而且只要1個,朋友再好也 ...

如9# b大所說的"這種外殼的變壓器一定是灌膠",嘿嘿嘿...
網上找到一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9# b大所說的"這種外殼的變壓器一定是灌膠",嘿嘿嘿...
網上找到一張圖

看來真的是灌膠,那再看朋友怎麼解我的難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來真的是灌膠,那再看朋友怎麼解我的難題了。

解決不了問題,就宰了提出問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決不了問題,就宰了提出問題的人。

你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