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無法貼圖問題

楼主(2022-08-26):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一樣的問題,近期我要貼圖都沒辦法上傳,畫素降成800*600也不行,原檔JPG約1MB上下,壓縮後只有幾百K,都不行。不知是何問題??

网友:
4天前才貼過,沒有問題。

DUAL N-CH MOSFET | 絲印K72 E4 |SOT-363封裝 |datasheet & mouser ID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06-1-1.html

剛測試過也沒問題。

网友A:
你貼圖是從圖片還是附件
如果你是從附件參考下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貼圖是從圖片還是附件
如果你是從附件參考下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65-1-1.html ...

我是用圖片那個功能貼圖

圖片上傳後就顯示   UPDATE FAILED

在這想上傳測試圖也不行,不知道是我的理解錯誤還是怎麼了,有空再研究看看

暫時擱置發文

网友B:
eson0724是老會員了,不可能不會操作,如果是偶爾發生不能上傳圖片的情形或許有可能,但是近期都這樣就不可能了,我在下方連結請大家測試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0724是老會員了,不可能不會操作,如果是偶爾發生不能上傳圖片的情形或許有可能,但是近期都這樣就不可 ...

我剛去試了,還是不能上傳圖片

我是WIN10 X64,貼圖跟以前有不同操作嗎? 我看功能區裡就只分貼圖和傳檔

圖檔我是用JPG,檔案都約1MB,還是說我從GOOGLE下載回來的圖檔不能上傳,

因為我是從GOOGLE的相簿拉回來的圖,已經都經過GOOGLE壓縮了,所以檔案沒有超過4MB限制的問題

我自己再壓縮解析度過的圖,也不能上傳,不知問題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剛去試了,還是不能上傳圖片

我是WIN10 X64,貼圖跟以前有不同操作嗎? 我看功能區裡就只分貼圖和傳檔 ...

一般流程是:

點吉圖片->選擇檔案上傳(注意:支援副檔名格式為 jpg, jpeg, gif, png ) ->上傳完畢點吉圖片完成貼圖動作。

可能要確認圖片副檔名格式~剛剛也是從網路抓圖下來發現原圖格式為JFI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去試了,還是不能上傳圖片

我是WIN10 X64,貼圖跟以前有不同操作嗎? 我看功能區裡就只分貼圖和傳檔 ...

兩津兄,如果大家都能上傳圖片,只有你無法上傳,那我只能初步認定問題不是出在論壇這邊。
你看能否找另一台電腦來試?或是用手機切換成電腦版試看看?
現在只要圖檔是在2MB以內都能上傳,系統會自動壓縮到論壇適合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剛去試了,還是不能上傳圖片

我是WIN10 X64,貼圖跟以前有不同操作嗎? 我看功能區裡就只分貼圖和傳檔 ...

兩津大,
麻煩您先試試從站上下載幾張痞友們提供的圖片,然後在未加工的情況下貼圖上傳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25-1-1.html

先釐清是不是圖源的問題

网友:
要不要試試 清除Cooki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流程是:

點吉圖片->選擇檔案上傳(注意:支援副檔名格式為 jpg, jpeg, gif, png ) ->上傳完畢點吉圖片 ...

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起來,幾個月前有人問我,說他從某個網站按滑鼠右鍵下載的圖檔在他的電腦打不開,他的作業系統是Win7........,後來他去另一台電腦用就可以了,搞不好就是你說的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起來,幾個月前有人問我,說他從某個網站按滑鼠右鍵下載的圖檔在他的電腦打不開,他的 ...

這麼一提,回想起來當時凌晨發文從網路上按右鍵存圖檔是使用Win10,系統預設副檔名是JFIF。

我再用Linux按右鍵存圖檔看看,系統會存成什麼副檔名?

twitter icon 圖檔超連結,原副檔名JPG

下載到/tmp,依舊是「.JPG」。
Screenshot at 2022-08-27 19:04:58.png

------------------------------------------------------------------------------------------------------------------------

win7使用firefox v.91.13.0ESR x64 存圖檔,不管是預設副檔名還是自訂.jpg、.jpeg,要開啟都會有問題。
預設副檔名是webP,限定瀏覽器才能開啟圖檔。(chrom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津大,
麻煩您先試試從站上下載幾張痞友們提供的圖片,然後在未加工的情況下貼圖上傳看看
https://bbs. ...

借用 peter180 大的圖,

真的是圖源問題,GOOGLE相簿下載的檔案不能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借用 peter180 大的圖,

下載下來的副檔名為webp格式是Google 推出的

加入 Chrome 套件:Save Image as Type。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 ... jdlppllnemd/related

想下載的圖片上按一下右鍵  會看到多出Save Image as Type 選項   可選擇存成 JPG  PNG 或者 Web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載下來的副檔名為webp格式是Google 推出的

加入 Chrome 套件:Save Image as Type。

我也用轉檔軟體轉解析度,照理說應該格式是正確的,

另一點,我之前上傳的文章也都是直接從GOOGLE相簿下回來轉檔後上傳

就最近不行了??我也是一頭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