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熱像儀,微短路MLCC無所遁形~

楼主(2022-08-26):
01:30 furmark燒機黑屏

02:35 使用熱樣儀找出12V微短路濾波電容

很值得投資的工具,花個一千多買個AMG8833也可以測試合不合用。

不合用再轉手

七彩虹1070 跑甜甜圈闪退,游戏降频卡退,利用热成像轻松秒 by 易维显卡专修

補充內容 (2022-8-26 11:12 AM):
熱樣儀 更正 熱

网友A:
热成像好是好,就是价格很不亲民。如果修理是工作,倒是可以考虑入一个,达到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好是好,就是价格很不亲民。如果修理是工作,倒是可以考虑入一个,达到事半功倍。

虽说各种设备、方法都能解决短路问题,维修时间长短而已。

若在有规模的公司,要想方设法如何说服高层同意购置这类高单价设备,维修数据量化,批准后又要求绩效

自己是老板的话,考虑因素降低许多,高机率只要考虑回本时间。

楼主:
新玩具AMG8833成品到手,像劉姥姥逛大觀園。

什麼都要測一下~業餘的應該很夠用。

楼主:
症狀:進BIOS沒多久黑屏。

供電第一相異常發熱約42度,第一個電感為VDDCI。

查疑似故障點真的好用、很強大。待更換零件驗證。

网友:
做維修,熱像儀還真的需要

网友(2022-10-03):
好神奇的工具,跟查水管的工具一樣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