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giga switch 電容耐壓如何買? 規格?

楼主(2022-08-26):
最近社區的監視器網路交換器 tp-link  被冷氣室內機漏水滴到!! 換下來之後,拆下來發現電容爆了電阻燒了!!
電阻好取得,電容器我就不知道了!請先進指點迷津!!感謝!!

主機:

電路板:

故障現象:

正常:

網友提供的(類)線路圖:

1nF 2kv 哪裡找?記得都是耐壓50V

网友A:
包裝是1206的嗎?
沒屋頂上找 1nF 2kv 有很多, 大部份來自對岸, 尺寸包裝要過濾一下

手邊只找到 1KV 插件包裝的, 看是否可將就用用

另外依電路圖上的說明, 75ohm 與 1nF 均為EMI對策零件, 理論上完全拆除應也可正常使用

网友:
改DIP躺平或直立焊上,空間應該不是問題吧?

网友B:
相片請儘可能橫拍。
謝謝配合

网友:
遭遇打雷時 靜電感應  耐壓才會拉得這麼高
1KV  2KV 都行   這已經是室內型 最低保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裝是1206的嗎?
沒屋頂上找 1nF 2kv 有很多, 大部份來自對岸, 尺寸包裝要過濾一下

LAZY104大:
    感謝您!! 一方面長知識了,一方面感謝慷慨!!
    下午送電測試發現 前8 port 正常,後 8 port 掛了!!
    晚上就打包讓它 當 8 port 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片請儘可能橫拍。
謝謝配合

好的!! 一定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