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購物的成本

楼主(2022-08-26):
三輪車,跑的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
上淘寶買東西實在很方便,買10片,壞4片,真的一點也不奇怪。

网友:
有點虧~QC都沒管制的

若客人下訂出貨前測試function異常,那就虧大了。

模組是這樣的話,IC零件不就更黑了。

网友A:
還有幾顆電感雖然沒破裂,可是看起來好像也不太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幾顆電感雖然沒破裂,可是看起來好像也不太妙啊

這就是迴焊的工夫差別。

网友B:
乾坤大挪移,全部都烤一下或熱風槍回焊,再搬兩顆電容
有機會再救回兩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乾坤大挪移,全部都烤一下或熱風槍回焊,再搬兩顆電容
有機會再救回兩片. ...

那兩個破損的22uF 電感也得看有無舊料可拆?

网友:
買鞋都假一賠三了,
買一雙老闆直接發四雙給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兩個破損的22uF 電感也得看有無舊料可拆?

下次記得多買一些22uF電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兩個破損的22uF 電感也得看有無舊料可拆?

老大你累了嗎?
電感是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累了嗎?
電感是22uH

原來是我打錯字了。
謝謝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記得多買一些22uF電感

楼主:
這個主控IC是大陸拓微的TP5100,它是鋰電池的充電+保護IC,它有2A的輸出能力,可以選擇是單個鋰電池或兩個鋰電池串聯,也就是可以選擇4.2V或8.4V,電池容量越來越大,常見的TP4056 只有1A輸出的確有所不足。

這次掉件的板子當中有兩片的屏蔽電感破損,這個當然只能換新,3片掉了電容,也只能補上,不過我們看一下TP5100 規格書,其實拓微建議的濾波方式是10uF並聯0.1uF的方式,這個板子明顯少了好幾個10uF 電容。

由上圖可知,TP5100 是由13腳(CS)是否短接第10腳(VREG)來決定是單個鋰電池(4.2V),或是兩個鋰電池串聯(8.4V)。
還有一片是掉了一個R100,如果大家有注意看,就知道R100是並聯的,它就是上圖中的RS,這個阻值決定了這片充電板的最大充電電流,R100是多少阻值呢?其實有個簡單的算法,R就是小數點的位置,以這個例子來說就是0.1Ω,由於是兩個0.1Ω並聯,所以是0.05Ω。
那如果是10Ω 電阻是如何表示呢?依照R就是小數點的位置,所以就是10R。
我們對照下圖規格書中我框的橙色方框︰

是的,RS=0.05Ω就是輸出2A。
如果我不補上掉件的R100,那RS 就是0.1Ω,對照橙色框,這片最大就只能輸出1A,不過這時也要考慮到RS 的功率大小問題,只用一個電阻的話有可能要更換W數大一點的比較妥當。

大家仔細看就知道每個零件都迴焊的歪七扭八的,真的要拿來用之前還得再補焊一次。

网友:
只能說很多是價格決定品質。

网友:
好加在~淘寶網購十年沒買到過 壞的成品電路板....

還是要找信用評比高的店家購買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