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惜儀器 遠離漏液

楼主(2022-08-27):
FLUKE 3000 FC..  R.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ze5CnZnmk

网友A:
電池液腐蝕  除目視部分外  漆/線路
其他 潛藏難以目視的也很棘手   VIA過孔
若有 非制式標準零件(尤其是含機械功能) 往往 找更換或拆修 都很折磨人

网友B:
以你的例子,你只要貼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液腐蝕  除目視部分外  漆/線路
其他 潛藏難以目視的也很棘手   VIA過孔
若有 非制式標準零件(尤其 ...

+1

David後面拿的那箱,感覺不太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的例子,你只要貼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老大!

我會了

网友:
電錶沒用時,記得把電池拆下來,這不會很難。

网友C:
我非專業,用低階電表,數字.指針全改鋰電池,這樣就沒漏液問題了

网友:
現在鹼性電池好像有不漏液的新配方產品~我在美亞有看到voniko這品牌~買了一盒~目前還沒發現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非專業,用低階電表,數字.指針全改鋰電池,這樣就沒漏液問題了

根據oldhan大提供的想法,三顆3號電池4.5V比較適用14500/18650鋰電池方案。

若是單顆或是兩顆 1.5V可能就直接燒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據oldhan大提供的想法,三顆3號電池4.5V比較適用14500/18650鋰電池方案。

若是單顆或是兩顆 1.5V可能 ...

3v用XC6206P302MR 。1.5v用152MR,穩壓即可。

网友:
看了大大的提醒,趕快拆開我的FLUKE 101 看看,果不其然--電池的一邊竟然也有稍微漏液腐蝕。
還好緊急處理沒有影響功能。
謝謝大大先進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