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2S4000T 屏幕閃直條排紋

楼主(2022-08-27):
從奇美維修站取回,奇美說無料可換不建議修,說是壞屏.
大家有甚麼看法?
https://youtube.com/shorts/Qwe8AtyMhjY?feature=share

楼主:
好地知道了

网友A:
面板的排線鬆脫
想辦法把他壓住
有機會有救
影片看起來時好時壞
機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的排線鬆脫
想辦法把他壓住
有機會有救

排線兩端接口用了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清過, 仍然有條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兩端接口用了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清過, 仍然有條紋.

樓上大大講的是圖二那塊電路板連接到玻璃面板的排線鬆脫( COF )...

网友:
如z9g7m0所述
是玻璃面板上的排線
"想辦法壓住"
有機會

楼主:
面板如何拆? 沒拆過電視LCD面板, 是拆螺絲或是塑膠卡榫?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如何拆? 沒拆過電視LCD面板, 是拆螺絲或是塑膠卡榫?

拆螺絲 再把那框框拿起來 就能看到螢幕刀板與COF了
螢幕要朝上 不然沒注意 螢幕就掉了
注意有的框框有卡扣 有的沒有 自己試試

塑膠卡榫是在頂導光板的跟螢幕的

楼主:
這是面板上其中之一組的排線,共有6組線排.
以什麼方式補救?

网友:
有救 ! 找我們的三太子收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