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維修實例_BeQiet BQT S6-SYS-UA-350W電源供應器, 可開機, 但無PG訊號

楼主(2022-08-28):
型號: BeQiet BQT S6-SYS-UA-350W
症狀: 可開機, 但無PG訊號,
(此時機殼電源燈會不停閃爍, 螢幕不亮機,
喇叭也不會有開機成功的逼聲)

1.機殼銘牌貼紙

--
2.拆機

--
3.紅圈處是問題電容, 已凸頂; 粉紅圈是電源管理IC: PS232.

--
4.散熱片旁還有一問題電容(紅圈處).

--
5.這顆電源是2011.12購入, 當初是3年保固, 5年保修(需收費),
2015年出現第一次爆電容+PG不穩定, 自行維修成功,
淺藍圈是2015年換的電容, 當時換耐壓更高一級, 至今頭好壯壯,
黃圈是這次換新電容, (幾顆小電容, 外觀正常, 但容值明顯不足, 一併更新.)

--
6.電容換完就完修嗎? 代誌當然沒有憨人想的那麼簡單,
換完電容, 一樣無PG, 這問題2015年也出現過,
附圖是PS232的PGI電氣規格, Threshold for start Td1: Typ=1.25, Max=1.33.
這標示法讓人一頭霧水, 是指PGI的高準位需介於1.16~1.33V嗎?
查過有些維修案例是PGI調到1.25V, 就可產生PG訊號,
但我這顆明顯不是, 2015年第一次維修, 調整分壓電阻使PGI=1.3, 仍無PG,
最後將PGI調至1.9V, 可產生穩定PG,
(有些電源供應器, PG不穩定, 就是PGI太接近臨界值造成,
現象是: 電腦會無端自動重開機.)

當時百思不得其解, 原分壓電阻實測和標示值完全一樣,
為何PGI會改變? Bequiet工程師怎麼會把這值設計得這麼靠近臨界值?
且電源供應器前幾年為何都沒出問題? 是PS232老化造成偵測點改變嗎?
google許多案例, 沒得到解答,
(這顆號稱德國設計, 幾乎一過保就故障, 隨便google就是罵聲連連)

--
7.這是PS232典型應用線路,
2022年再次故障, 終於找到真兇!
此次同樣調分壓電阻, 修不好這問題,
原因: 分壓電阻源頭電壓只剩1.1V, 無法產生比1.3V高的電壓,

仔細看了應用電路, 懷疑是紅圈處二極體故障,
但電表二極體檔測量: 順向導通0.6V, 反向不導通, 正常.

--
8.實測電路, 原二極體跨壓極大, 先拆除迴路上的SMD電容, 排除是否有電容漏電造成大電流,
ESR表量測電容均正常, 換新SMD電容症狀依舊.

直接換二極體, 原件只有一條標示極性的白線, 看不出規格,
換上插件新品"1N4148", PGI電壓源頭上升到2.18V,
(還是有點低, 二極體前端初判是5V交流處)
調整PGI分壓=2.18*22/(1+22)=2.08V,
2022.4.19完修, 至今穩定運行中.

--

网友A:
感謝Jacson99大大分享!

無PG的案例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承蒙jeanshyen大指導,他也質疑這個datasheet的臨界值。

Ducky DK-565 上機測試電源燈閃爍  44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Jacson99大大分享!

無PG的案例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承蒙jeanshyen大指導,他也質疑這個datasheet的臨界 ...

Ducky DK-565 上機測試電源燈閃爍  44F,
您這討論串和我實驗結果一致,
設1.4V時, 市電100~120V變化時, 就可能造成PGO不穩定,
PGI設1.9V就可穩定,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