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R-700EH 化霜溫度求助

楼主(2022-08-29):
小弟家的老冰箱,之前出過幾次狀況,所以小弟習慣在冷凍庫放支溫度計

上星期在壓縮機停轉時看溫度計嚇了一跳,3度,還好東西沒退冰,過了約1分鐘,壓縮機啟動,冰箱壁開始發熱,4小時後降到-15度

再來幾乎在家時都會看一下溫度計,化霜時間快結束時,冷凍庫會在3度至-3度間,壓縮機運轉3-4小時後冷凍溫度在-13度到-17度

昨天先拆來看,這時壓縮機還在轉,冷凍庫-15度

電路圖

基板正面,看不出異狀

背面,沒有燒焦

怕繼電器黏住,加熱器電流0A,還好

壓縮機及2個風扇電流2.23A,看不出問題

拔下電源,量CN2 2根黑線電阻,18.5K,對表蒸發器應該是-21度

因為插頭已拔掉,壓縮機停轉,冷凍庫溫度逐漸上升,D SENSOR電阻值也一值降,過了約5分鐘,降到12K,溫度計-12度,差距1度
昨天化霜時再量,溫度計-3度,NTC 7.6K,除霜電熱電流0A

初步分析,D SENSOR NTC應該是好的,本來以為D SENSOR 掛了,蒸發器溫度已到13度電熱管不斷電,看來不是
請問還有哪個地方要檢查,小弟懷疑會不會是主機板MCU程式走鐘,雖然這個機率小到比中樂透還低

楼主:
另1個可能原因是冰箱隔熱發泡體破損,導致除霜昇溫過快,只是不知如何檢查

网友A:
看看門封條老化沒.
非變頻的冰箱壓縮機大約啟動30分鐘/停止20分鐘一次, 箱體保溫不優良, 熱電偶線段增加門縫隙漏氣更加增加負擔, 所以舊的冰箱比較耗電就是這些主因導致的.

setup

setup

24hrlog

24hr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門封條老化沒.
非變頻的冰箱壓縮機大約啟動30分鐘/停止20分鐘一次, 箱體保溫不優良, 熱電偶線段增加門 ...

多謝指導,請問門封條是否老化能不能靠目測或一般常用工具檢查

小弟觀察結果,在封條四週圍沒有凝結水,用手摸封條也感覺不出水漬或冰涼感,所以不知如何確定封條狀況

有紅外線測溫儀當然最好,想也知道這個東西不是隨處有的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指導,請問門封條是否老化能不能靠目測或一般常用工具檢查

小弟觀察結果,在封條四週圍沒有凝結水, ...

用燈放在冰箱內.門關起來.只要有透光就是漏.

网友C:
測一下CN1紅/白線之間的阻值是多少?

  此機型有個通病,化霜電熱管斷路,它的現象是每隔一段時間冰箱溫度上升,冷凍食物會軟掉,
但幾個鐘頭後溫度又恢復正常,此現象反覆出現

  原因是因為當電熱管斷了之後,冰箱運轉到化霜時段時,沒有電熱管輔助加熱,因此冰箱以自然化霜
現象除霜,這個時間會相當長,當化霜感溫器偵測到蒸發器溫度上升至13度C時,再經過約5分鐘左右,
壓縮機再度啟動製冷,但此時冷凍庫內的食物早已軟化

楼主:
跟同事借支兩用額溫槍來試,這支原本不準被收起來,結果是操作錯誤,體溫模式調成環境模式

SR-700 有5個門
冷凍庫上門

冷凍庫中門

冷凍庫下門

冷藏庫上門

冷藏庫下門

家裡還有臺SAMPO老冰箱
冷凍庫

冷藏庫

除霜時冷凍庫

除霜時冷藏庫

看不出有漏冷氣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燈放在冰箱內.門關起來.只要有透光就是漏.

多謝指導,試過看不到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一下CN1紅/白線之間的阻值是多少?

  此機型有個通病,化霜電熱管斷路,它的現象是每隔一段時間冰箱溫度上 ...

多謝T大提示

紅白線間電阻65歐姆

W=V^2/R

190=110*110/R

R=63.7

除霜電熱管應該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門封條老化沒.
非變頻的冰箱壓縮機大約啟動30分鐘/停止20分鐘一次, 箱體保溫不優良, 熱電偶線段增加門 ...

多謝X大的實測結果,請問您的冰箱冷凍庫調在強中弱哪個階段

您的溫度在-3到-12間,看來比小弟的+-3到-16穩定多了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問 F-SENSOR 跟 H-SENSOR 分別代表哪個感應器及接線顏色,謝謝

小弟目前只知道D-SENSOR是除霜感溫器黑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X大的實測結果,請問您的冰箱冷凍庫調在強中弱哪個階段

您的溫度在-3到-12間,看來比小弟的+-3到-16 ...

那是人家的冰箱, 幫人修過, 後來測試的, 記得是 低 - 中 之間, 修過後用到現在7年, 還沒壞.
當時發現一個冰箱同時壞了4個地方, 罕見, 看起來是二手貨被人修過的. 當時緊急等不及淘寶零件, 用個鐵絲臨時修復, 一直用, 後來到貨的冰凍控制器也沒裝, 一直這樣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問 F-SENSOR 跟 H-SENSOR 分別代表哪個感應器及接線顏色,謝謝

小弟目前只知道D-SENSOR是除 ...

F freezing chamber
R refrigeration chamber

這樣嗎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問 F-SENSOR 跟 H-SENSOR 分別代表哪個感應器及接線顏色,謝謝

小弟目前只知道D-SENSOR是除 ...

F-SENSOR 是冷凍庫溫度感溫器(黃色)
H-SENSOR 是變溫室溫度感溫器(紅色)

  你說化霜時間快結束時,冷凍庫會在3度至-3度間,但食物卻沒有退冰
我想你的冰箱應該是沒有故障

  冰箱在化霜時段庫內溫度會上升,但這個時間很短暫,不會造成食物退冰
我沒有官方數據,但我測過家裡冰箱冷藏室溫度,最高溫度會達到25度(我的溫度計有最高和最低和目前溫度記憶功能),這25度溫度應該就是化霜時的庫內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freezing chamber
R refrigeration chamber

多謝X大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ENSOR 是冷凍庫溫度感溫器(黃色)
H-SENSOR 是變溫室溫度感溫器(紅色)

多謝T大說明,小弟可以鬆一口氣了

小弟的溫度計是插在冷凍庫內壁跟食物間,所以看到0度以上會嚇一跳,但是摸冰箱內的肉還是硬的像石頭,畢竟網路上幾乎都沒有氣冷無霜冰箱的箱內溫度變化資料,X大這篇可說是首發

以前做實驗用過-70度冰箱,跟50年前的老冰箱一樣,沒有循環風扇,蒸發器板就是冰箱內壁,用久了裡面會有一層厚厚的霜,只能借別人的冰箱暫放材料(幾乎都是病毒細菌培養細胞之類),拔插頭開冰箱門等霜除完,再插電等溫度降下來後,東西再冰回去,冰箱下面有個紙盤記錄器會畫溫度變化,要開冰箱時記得快進快出

小弟冷藏室也放了1支溫度計,放在冰箱門蛋架上,溫度在4-6度間變化,請問T大您用的是電子溫度計嗎?小弟用額溫槍量冷凍庫,溫度計-12度,額溫槍顯示從6度到1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人家的冰箱, 幫人修過, 後來測試的, 記得是 低 - 中 之間, 修過後用到現在7年, 還沒壞.
當時發現一個 ...

看來老冰箱效能還是有變差,小弟冷凍庫調在中跟強的中間

記得有前輩提過,三洋冰箱冷凍強中弱分別對應-21,-18,-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