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淘的800型號起子頭與手柄

楼主(2022-08-30):
前幾周,忽然發現,我的山狗懷孕了。脹到記憶卡都拿不下來是怎樣(電池已取下)。
當初,電池我就只買1顆。我笑那些買2顆還買充電座的人。
現在呢,剛好來換台正牌的狗......錢太多嗎?

雖然記憶卡還是拿不下來,買顆電池先吧!一顆250。
還有一種選擇,一顆140+海運大約100。
好像沒省多少,那買2顆吧,再加買一個殼。

哪能這樣就算了,再買些東西攤運費。
近日入手的21700電動起子機,只附5支起子頭。
剛好來多買一些。
這種圓柄帶翅的起子頭,不曾接觸過。
深入瞭解後,型號是800。借一下賣家的圖。

原來附的是4cm長度。我買了8支6cm(4種規格x各2支),與PH1的10cm長度2支。
既然賣家也有寶塔鑽(階梯鑽),順手買了。
發現800系列有手柄,買!再買!看顏色,貌似黃銅。

帽子旋開,四條溝。選兩邊淺溝,卡入翅膀,就可以組裝。

卡入翅膀,再轉螺帽,兩個步驟,有點費工。
還是直插式比較快。可是,我的南旗一代機,手柄壞掉好久了。
已經用小米頂了好一陣子。但是小米手柄細,有時灰常考驗指頭的力量。

那麼,南旗一代手柄壞哪?就是前端起子柄,會一起旋轉。
想拆開試修,拆是拆開了,組回去好像有零件搞丟了。
來來來,新款彈射式,蓋子一縮,前端自動彈出。

這支手柄260,幾乎可以買南旗整組的半套了。
不過看它彈射而出就是爽。

隨著東西增加,運費也是增加一點的。
後來還加買了涼被,毛巾浴巾,手機套,LED鐘。
運費多少?最後買瘋了,運費管他的~

网友A:
雷大  越買越開心~

网友B:
買爆....工具不嫌多.

网友C:
第4張照片那個金色的十字起子
我昨天整理抽屜翻到這個
不過他的頭不是十字...而是圓的??
結果他不是鐵的拿磁鐵吸...吸不起來
感覺不錯就自己拿來了
是整支都不是鐵的
不知道樓主的這支是鐵的還是跟我找到的一樣磁鐵全部都吸不起來?
會留著是以後放久了他還是不會生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  越買越開心~

是啊是啊~
在想,自己是不是心理有毛病。
分析一下買的東西,都有用到,應該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爆....工具不嫌多.

800系列,除了各種長度,還有看到星形起子頭......
買下去會沒完沒了。算了,萬一遇到星形螺絲,還是乖乖用南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張照片那個金色的十字起子
我昨天整理抽屜翻到這個
不過他的頭不是十字...而是圓的??

磁鐵也是吸不起來,所以我說可能是黃銅。
起子頭就是鐵的了。

网友D:
起子頭關鍵字"打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子頭關鍵字"打翅".

打翅起子頭,搜尋下去,就會出現800與801的。

不免的,我就想起了我的打翅螺絲。專鎖矽酸鈣板+鋼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翅起子頭,搜尋下去,就會出現800與801的。

不免的,我就想起了我的打翅螺絲。專鎖矽酸鈣板+鋼骨。

之前去買監控設備,
老闆有教一招探頭矽酸鈣板的鎖法.
Dh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去買監控設備,
老闆有教一招探頭矽酸鈣板的鎖法.
Dh

您......這該不會是開放式的,才能用的吧?(手摸得到板子背面)

封閉式,歷經數十次免運,終於收集完成,成就了拙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該不會是開放式的,才能用的吧?(手摸得到板子背面)

封閉式,歷經數十次免運,終於收集完成, ...

正解,
一般輕鋼架的可以這樣鎖,
用探頭配的螺絲包就可以搞定.
大大那把中空壁虎拉釘槍小弟也有入手自用,
一共打了八支,
自家用沒那麼多地方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