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微星N550GTX-Ti-MD1GD5顯示卡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22-08-30):
小弟又維修到此掉件的顯示卡,型號如下

目前因板子有點腐蝕電阻R518已經量不到阻值
測量多次之後拆下來測量也測不到阻值~結果悲劇噴飛了

還有金手指上方的耦合電容碰撞掉了一些
這個算是簡單的,拆廢板補一補就好了

R518確定有零件C525不確定了~因為氧化了,已刮除綠鏽補上新錫了。
因為怕還有不確定性掉件,放大鏡還沒仔細觀察,怕多次詢問一會這掉件一會那邊掉件的
因此希望有大大能夠分享點位圖或是電路圖或者能告知上述兩個的點位零件阻值及容值
謝謝大家!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電路圖~至少修復有希望了!
現在發現獅子魚大大好像是我們的哆啦A夢!
太厲害了呀!

楼主:
目前R518 1K電阻已經補回

金手指上方掉的電容也已經補回

但是測量金手指12V卻短路,查線路查到一顆Mos短路
Q29型號是4921N目前沒有料件XD

等找到Mos零件之後再換上去試試看
話說微星好怪MOS只有上管有編號
下管看不到編號XD
還好看到獅子魚大大的電路圖~感覺上下管都是一樣的!
不知道是否正確再請有經驗的前輩指導一下了
或者有大大要賣給我此零件也可以唷!

网友A:
代用MOS
這顆特性都優於原來的,Vgs(th)略低原有的0.1V。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

下管絲印還在,只是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用MOS
這顆特性都優於原來的,Vgs(th)略低原有的0.1V。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

感謝PETER大大的介紹~我在看要買什麼料件一起買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