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微波爐R-T25JS 不過電

楼主(2022-08-30):
這台微波爐插電後,螢幕沒反應,微波室沒燈,但確認主機板 110V有過電
目前確認正常的元件:
高壓電容正常、保險絲沒燒毀、溫控開關用電表測有導通、三個微動開關正常

但高壓電容旁的高壓二極體,不管正向、負向量都沒反應,是這的問題嗎?

其他照片

网友A:
我也正在修理微波爐。

高壓二極體要這麼量
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检测好坏方法讲解 - YouTube

其他零件測試方法可參考
微波爐通電不加熱很多人以為磁控管壞了其實換個小件就修好

補充內容 (2022-8-30 09:29 PM):
教你測量微波爐高壓電容的好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JVytgOsb0

网友:
三個微動開關要拆下來測量.確認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修理微波爐。

高壓二極體要這麼量

照影片方式,用另一個數位電表有測量到數值,那就確認高壓二極體沒問題
然後高壓電容也確認沒問題

那我感覺是機板的問題了...

网友:
微波爐用的 高壓二極體  10 KV ~ 12KV

例如 : HVM10  HVM12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30/DCCOM/HVM10.html

這類高壓二極體  順向導通電壓VF  相當高
已經遠遠超過 數位電表 二極體檔 所提供的電壓
就如 量不出 某些LED順向導通電壓  相同意思
有空 量看看手頭數位電表 二極體檔 所提供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影片方式,用另一個數位電表有測量到數值,那就確認高壓二極體沒問題
然後高壓電容也確認沒問題

前天我量一個單向高壓二極管 CL01-12 數值是 14.7 MΩ
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检测好坏方法讲解 影片用 200M 歐姆檔量的數值是 38.6
你的數值似乎高很多?(我非專業,無法判定好壞!)

另外量測高壓電容有這三個步驟,請看影片 教你測量微波爐高壓電容的好壞,一學就會 - YouTube

网友B:
後背機殼應該有簡易電路圖,方便拍照上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背機殼應該有簡易電路圖,方便拍照上傳嗎

沒有電路圖,就這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