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RDUINO接收DHT11的資料異常

楼主(2022-08-30):
請問各位高手:

我在使用ARDUINO 搭配DHT11的 遇到了個不解的麻煩!
而且已經有使用大神找了很多資料了
想說只是接三條線 測試一下馬上結束! 結果監控到的溫度是0度 濕度2
直接吹氣在DHT11上 顯示結果也只是 溫度2  濕度3

因為我找到的DHT11是三隻腳的 ,所以是5V  DATA GND
有試過直接從ARDUINO拉線到SENSOR ,
也有試過DATA再接個提升電阻4.7K 和10K都試過,情形一樣
還有我買了3個測試的結果都是一樣!

ARDUINO

ARDUINO

DHT11 加提升電阻

DHT11 加提升電阻

程式碼以及監控視窗讀到的資料如圖

程式碼 加監控畫面

程式碼 加監控畫面

我試著將DATA PIN(提升電阻4.7K)的波形紀錄如下,準位會被拉下,這代表要額外供電比較好嗎??

DATA PIN的訊號

DATA PIN的訊號

再麻煩高手 指點迷津!!

网友:
個人覺得問題一定出在程式碼
傑森創工就有程式碼sample
我看你少了這行
dht.begin();  //初始化DHT

參考一下~

補充內容 (2022-9-1 10:34 AM):
我試了一下你的程式碼,是可以work的

网友:
DATA腳的訊號有出來, 放大訊號解讀一下波形看看是否跟程式輸出的數值一樣.
如果一樣,程式沒問題, 可能是硬體的問題.

网友A:
DHT11   GND   接  ARDUINO  GND
DHT11   DATA  接  ARDUINO  D8
DHT11   VCC    接  ARDUINO  5V

程序如下,試試看。
杜邦線很坑人的,常常接傳輸訊號的模組都會出錯,換線或多插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T11   GND   接  ARDUINO  GND
DHT11   DATA  接  ARDUINO  D8
DHT11   VCC    接  ARDUINO  5V

我看了底層 .裡面沒有.begin這個函示!
後來我試了DHT22 的程序!
好了!!!
真是妙了! 要買DHT11 結果收到DHT22!

OK!

OK!

好!再來下一步要寫卡 DATALOG
外加ESP32 掛內部伺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底層 .裡面沒有.begin這個函示!
後來我試了DHT22 的程序!
好了!!!

記得 DHT11是藍色包裝,DHT22好像是白色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