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顯示問題求助

楼主(2022-08-31):
各位大大好~
最近把十幾年前的舊筆電拿出來玩.
本來是有CPU供電問題,照論壇前輩的做法,也把電容做更換了.關機問題也解決了.
結果灌好作業系統後,螢幕出現花屏.在BIOS就有花屏了.
另外獨顯ATI HD5470應該掛了,畫面完全無法顯示.
之後勉強把內顯得顯示驅動灌好~
1.切雙螢幕同時顯示,筆電的螢幕正常顯示,但HDMI無法輸出.
2.雙輸出模式下,把第一台顯示器指定"筆電內建螢幕"無輸出,指定"監視器"才正常.
想請問一下這是什麼元件造成?想看看還有沒有辦法修下去~
沒有電路圖只能猜猜看了

花屏

花屏

CPU power種電容

CPU power種電容

网友A:
大電容最好是拆掉看看
用一隻斜口鉗就可拆掉
下面那塊鐵片如不會拆可以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容最好是拆掉看看
用一隻斜口鉗就可拆掉
下面那塊鐵片如不會拆可以不用拆 ...

感謝回復~
之後有再把大電容拆掉,把下面兩顆電容移上去.
換I5-430M,情況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