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330F 求助BIOS與點位圖

楼主(2022-08-31):
此機來自於此,
asus x330f 主機板電池接頭斷裂

斷裂電池接頭已焊回, 接頭斷裂的兩根訊號線焊盤也飛線補上,
但仍舊無法開機, 插電後沒按任何按鍵, 電流AC110V端有0.07A,
換算DC 19V充電頭可能有0.3A (實際待我有空會焊上接線用power supply測試),

第一晚因無法開機, 就拍照後拔掉DC充電頭,
隔天再次測量, 發現電池被放到沒電了,
插上充電插頭, 主板電池接頭處後會有0.25V, 當然也無法對電池充電,

求助BIOS與點位圖,
另外, 請問目前這情形可能是BIOS問題嗎? 或有短路出現?
謝謝,

网友A:
主板貼紙上X330FA X330FL X330FN 是哪一型號
主板板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貼紙上X330FA X330FL X330FN 是哪一型號
主板板號是多少

獅子魚大,
型號貼紙在主板另一面,
待整張主板拆出後再來回報,
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貼紙上X330FA X330FL X330FN 是哪一型號
主板板號是多少

獅子魚大,
主板貼紙: X330FA
版號: REV 2.1

補上照片如下, 謝謝,
--
1.斷線兩根,飛線補上.

2.耐高溫電子膠黏回接頭,

3.主板型號: X330FA REV 2.1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主板貼紙: X330FA
版號: REV 2.1

電路圖
點位圖PDF
X330FA r2.1 BV.rar (3.58 MB, 下載次數: 20)

BIOS的話可否把它讀出來上傳
有些不能充電要看是否D殼有顆螺絲要鎖上才能充電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

BIOS待找時間讀出再來回報,
(應會在中秋後, 點位圖太棒了, 看來BIOS可不拆芯片,
直接飛線連接燒錄器,)

"充電, D殼有顆螺絲要鎖上",
那就糗了, 當初請chen5168兄不寄螺絲過來, XD
還是先解決不開機問題,

感謝您協助, 甘溫,

楼主:
獅子魚大,
原主板備份BIOS, 如附件,
(ZIP分片壓縮, 檔名末尾".pdf"要刪掉)

再麻煩您了, 謝謝,

ASUS X330FA_bios_bk00.zip.pdf (1.41 MB, 下載次數: 3)

ASUS X330FA_bios_bk00.z01.pdf (4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原主板備份BIOS, 如附件,
(ZIP分片壓縮, 檔名末尾".pdf"要刪掉)

這是網路找的
ASUS ADOL13F X330FA REV 2.1 TESTED BIOS.rar (5.52 MB, 下載次數: 7)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
再來燒錄組裝試試,

我也要來研究一下如何分離合成BIOS,
不好意思老是用伸手牌,

非常感謝,

楼主:
BIOS刷完,組裝完畢,
狀況依舊,電源鍵沒有任何反應,
AC端電流0.09A,沒有任何跳變,
真傷心,

請問照片紅圈處的M1830M (點位圖PQ8801),
插電後巨燙,是正常現象嗎?
(非常燙,手指不能碰超過3秒)

是否有M1830M的datasheet可參考?
謝謝,

1.紅圈處的M1830M

2.M1830M (點位圖PQ8801)

3.ASUS X330FA電路圖的第69頁,QM1830M3,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刷完,組裝完畢,
狀況依舊,電源鍵沒有任何反應,
AC端電流0.09A,沒有任何跳變,

待機偏高可能有地方短路 PQ8801發燙不正常可看電路圖測量相關連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偏高可能有地方短路 PQ8801發燙不正常可看電路圖測量相關連元件

好的, 待我仔細測量,
感謝獅子魚大回覆,

网友(2022-10-01):
昨天這台筆電經會員朋友推薦寄來我這裡.我把狀況回報一下
jacson99大大已經將大部份問題都處理好.手法也很乾淨
重點是jacson已經發現PQ8801會發燙.我就接續從此處下手
首先我測量PQ8801兩端並沒有短路.接著測量待機電壓.就是大家經常說的3V5V時發現並沒有3V5V
很巧的是3V5V IC剛好在旁邊. 要發出3V5V第一個條件是當19V進入IC後.第3腳應該發出+3VO的3.3V電壓
實際上第3腳只有0.8V.有經驗的會員朋友已經猜到了.發熱源其實就是這顆IC.而jacson摸到PQ8801的溫度就是從3V5V IC傳來的

而+3VO(+3VA)是給EC供電.於是我就先將EC拆下重新植球後.....

開機.並刷回原BIOS 目前觀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