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9A1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2-08-31):
CHIMEI TL-49A100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49A100

2.故障情形~開機畫面亮一下馬上變黑,只剩聲音正常撥放,消耗功率約13.8W

3.內部照

4.電源/背光驅動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先以LED測試器外部檢測三組迴路,二迴路有導通一迴路斷路不導通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檢測中間迴路有LED燈珠故障不會亮,架構為全機9支燈條共54顆LED,LED燈珠規格:3V,18顆LED串成一迴路共三迴路。
這套燈條是前手更換的代用品後面寫滿樣品.....,也把反光紙切割用雙面膠貼合。

11.新的原廠規格鋁板燈條只能被迫用導熱雙面膠固定,接線也只能用焊接的浪費不少時間,最後總算完工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順便點ㄍㄨㄤˇ ㄍㄠˋ  支持~

网友A: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請問新的原廠規格鋁板燈條如何取得?

网友: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重點講解,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請問新的原廠規格鋁板燈條如何取得?

網拍很多
常買的店家*平山*尚敏*..........
自己也可從淘寶進口,省錢但費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