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PHILIPS HD4412 /A 黑晶爐慘狀

楼主(2022-08-31):
話說烏骨雞學姐工作場所是用天然瓦斯,但是後來一樓的瓦斯孔被前一位房客給堵住了,我們就改用桶裝瓦斯,後來改住在社區大樓之後工作場所這邊就沒有煮飯了,平常只有燒開水泡咖啡等等,這樣一桶瓦斯要用1年以上才用的完,結果再叫瓦斯時,瓦斯行說我們桶子過期了要加400~500元檢驗費,這樣就麻煩了,就算這次給店家,下次我們還是要再花400~500元,因為還是會過期,最後我們就是用這台黑晶爐來燒開水。

wish 家實在有夠省,外面按鍵皮都被按破了還在用,最近這台黑晶爐按鍵時好時壞,今天要泡咖啡時怎麼按都是最小火,根本無法燒開水,打開一看裡面都是黏黏的,還有小強乾掉的屍體數隻,還有小強的排泄物,想整個拆下來洗,結果黑晶爐的按鍵板卡很緊,一用力就變這樣了。

留下發熱燈管是好的,怎麼辦呢?

方案一是買一台同款的,二手的也行,最好是壞發熱燈管的故障品。
方案二是先丟在一旁,把多年前丈母娘給我的電磁爐拿出來修理,頂替這台黑晶爐。

网友A:
燒開水嘛,花400~500元,買個快煮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開水嘛,花400~500元,買個快煮壺就可以了。

快煮壺?這個名稱我怎麼有點印象?

网友B:
可以用逆向工程,仿製一片。

网友:
方案三,大樓的回收區,看看能不能撿一台

參考一下
https://24h.pchome.com.tw/store/DMAW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逆向工程,仿製一片。

不划算吧,如果值的話,他早作了,

网友C:
用可控矽模組控制火力輸出?

网友D:
蝦皮 看了一下 二手同型 $650

你手上這塑膠立柱卡勾  似乎斷了 照片三左  就當殺肉備品吧

我也常搞斷PCB上的卡勾  還會搞到 手上不大不小傷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燒開水嘛,花400~500元,買個快煮壺就可以了。

小米的不貴,算漂亮!!

网友:
還是用電磁爐吧
不建議用快煮壺  上下過電座很容易壞 (大電流)

网友F:
正面沒線路用AB膠黏一黏~背面飛線補一補~裝回去啥多沒看見繼續用

网友G:
老大有繞變壓器的朋友,請他繞個多輸出的自偶,ˋ接上就可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面沒線路用AB膠黏一黏~背面飛線補一補~裝回去啥多沒看見繼續用

贊同: "正面用AB膠黏",
剪一塊PCB廢料+AB膠, 在斷裂處補強,
背面斷線全部飛線接回,
絕對比買二手板還耐用,

前陣子才幫同事修同款黑晶爐,
這PCB材質是電木板, 買二手板不會比補強這塊好,
另外, 那按鍵板支架在壓合有熱熔塑形,
拆時要先用熱風槍吹軟, 才能完整扳開拆卸,

网友H:
方案四:
我手上有一台修好沒在使用的飛利浦黑晶爐
讓你直接拿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逆向工程,仿製一片。

洗一片按鍵板不困難,問是固定按鍵板的卡榫4支全部斷掉在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矽模組控制火力輸出?

還有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蝦皮 看了一下 二手同型 $650

你手上這塑膠立柱卡勾  似乎斷了 照片三左  就當殺肉備品吧

果然是內行的,我的手也被割了一道傷口。
黑晶爐的新品售價似乎很亂,有的人二手品賣的比新品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有繞變壓器的朋友,請他繞個多輸出的自偶,ˋ接上就可直接使用。

ㄚ三哥你是在開玩笑,這台黑晶爐有1500W,繞一個多輸出的變壓器光是價格應該可以買2~3台黑晶爐了,何況黑晶爐的旁邊還得放一個大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案四:
我手上有一台修好沒在使用的飛利浦黑晶爐
讓你直接拿去用

科博文的方案的確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一片按鍵板不困難,問是固定按鍵板的卡榫4支全部斷掉在麻煩。

斷掉卡榫,PCB用耐高溫熱熔膠黏回,
難度應該只是一片蛋糕,

耐高溫熱熔膠(超黏電子阻燃絕緣膠),
軟化溫度130度,熔融溫度2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ㄚ三哥你是在開玩笑,這台黑晶爐有1500W,繞一個多輸出的變壓器光是價格應該可以買2~3台黑晶爐了,何況黑 ...

自己人不計成本,一次解決,只要繞個加熱跟保溫兩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的不貴,算漂亮!!

同意两位大大的建议。
现在煮水的大多家庭都用这。
买好点的,开关就不容易坏。

网友:
煮開水有幾種方法, 國外實測哪種最省電:

黑晶爐優點不挑鍋具缺點比電磁爐耗電,
夏天還是省點用

网友:
好棒的討論-學到了

楼主:
目前就用電磁爐頂著,若跟電磁爐比煮開水速度,這台黑晶爐完敗~~~,好處就是黑晶爐不挑鍋具而已。
有跑回收廠的會員請再幫我留意一下有沒有這台黑晶爐的蹤跡?不然就只能回收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就用電磁爐頂著,若跟電磁爐比煮開水速度,這台黑晶爐完敗~~~,好處就是黑晶爐不挑鍋具而已。
有跑回收 ...

我有一台 HD4412,多年前土炮當預熱台。閒置多年,不過按鈕皮一時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台 HD4412,多年前土炮當預熱台。閒置多年,不過按鈕皮一時找不到

如果是好的就留著吧!我目前是按鍵板斷了幾截,裝按鍵板的支架全斷,還有你說的按鍵皮破損不是我造成的,其它都是好的,我的理想狀態就是一台發熱器燒了,或者主控板壞了不想修,這種最合適。
反正現在有電磁爐頂著,不急可以用一陣子。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就用電磁爐頂著,若跟電磁爐比煮開水速度,這台黑晶爐完敗~~~,好處就是黑晶爐不挑鍋具而已。
有跑回收 ...

我住的地方內建兩口220V電陶爐(黑晶爐),
這東西下水餃不會大滾,
下麵條要很久才會滾,
我買了一台110V奇美IH放在電陶爐上面用...
110V IH爐燒開水比220V電陶爐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住的地方內建兩口220V電陶爐(黑晶爐),
這東西下水餃不會大滾,
下麵條要很久才會滾,

我知道,用電磁爐就知道速度差太多,只是它有不挑鍋的優點。
雖然是它因使用一段時間卡扣已脆化,但是也是我不慎把它弄壞的,還是想修好它。
反正現在我有電磁爐可以,黑晶爐就等一陣子看看,搞不好我的運氣不錯可以遇到一台壞發熱管的。

网友(2022-10-01):
如果只燒開水,只用最高溫, 就找鎖面板的按鈕開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