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固定鋁門的配件

楼主(2022-09-01):
我家的鋁門是4片,左右兩片有用門栓在室內栓住固定保持不動,剩下兩片活動的供出入使用,但是這位鋁門師父應該技術不到家,關上活動的門會有很大的縫隙,最左邊的門框跟活動的門框無法重合,兩邊都一樣,所以門鎖上之後左右可移動的縫隙很大。

請問不要改門下,要裝什麼配件才能固定兩門框剛好重合?

楼主:
看來沒有這種合適的配件。真可惜。

网友A:
印象中早期的落地窗,中間兩片活動的門窗之間,有一片會裝有凸的橡膠長條,你可以裝一條在邊上塞空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早期的落地窗,中間兩片活動的門窗之間,有一片會裝有凸的橡膠長條,你可以裝一條在邊上塞空隙 ...

你是指這個嗎?

网友:
照片看不懂是指那個? 就一條黑色橡膠條,長度跟門窗一樣高,你可以買一條裝邊上門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這個嗎?

是的,照片右邊那黑色膠條,你要確認你邊上門窗鋁是不是凹,這樣你才可以塞入黑色膠條

网友:
https://taiwanalumi.com/2022/02/14/aluminum-glass-door-2/

看別人怎麼作開與關。

固定栓

楼主:
看來我的表達方式有問題,大家不知道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的表達方式有問題,大家不知道我的意思。

真看不懂.XD...有縫的話..不是4片門的寬度做的太小無法重疊導致有縫.不然就是重疊的地方沒有做凹槽去卡"鋁門毛刷條".用來阻擋灰塵小蟲進來.....

楼主:
1樓有說過一共4個門,最左跟最右的門有門栓固定不會動,所以剩下兩個門能活動,第1張照片是我把其中一扇門往中間推到底的照片,這時能活動的門框會越過固定的門框,我的想法是如果計算的準確,當我把活動這片門往中間推到底時,剛好就跟固定的門框對齊,就如第2張照片那樣?

我的意思就是活動的門往中間推要關門時有下圖的兩條黃線距離。

正常應該像1樓的第2張照片那裡,以上是我想的.......。

网友:
圖片好像看不出 問題點在哪裡? 燈光打亮一點重拍看看

网友:
老大高人一等,真的看不懂,中間兩扇,是同軌的,靠旁邊的第一扇拉住,中間的第二扇,只能靠另一面的緩衝,最後就是使力者的強度了,全裝上自走馬達,加感應控制,就解決了,好像人也該學習這種使力強度的拿捏了。特別聲明;純屬臆測,希望天馬行空,也能應驗,科技也是這樣來的。

网友:
要找的應該是這個吧?
推拉門限位器,這是裝在推拉門框上方
至於哪買我就不曉得了

网友:
=.=...連我整天看窗的~都有看沒有懂~~ㄟ害~
你是中間兩個拉門~跟左右兩邊固定拉門之間的間隙太大??
會不會是沒裝好~裝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樓有說過一共4個門,最左跟最右的門有門栓固定不會動,所以剩下兩個門能活動,第1張照片是我把其中一扇門 ...

wish老大,您的是不是要鋁門中擋丫?鎖在二個鋁門中間,防止鋁門開過頭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3633677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老大,您的是不是要鋁門中擋丫?

我剛剛查了一下什麼是鋁門中檔,我不是要這種東西,不過有一位會員看不懂我貼的照片,又一直想搞清楚我到底是要問什麼?結果真跑來我家現場看,馬上指出一種我能加裝的配件,我這兩天再來說明。

网友C:
    這是早期落地窗才會有的現象,可在相扣的凹槽裡塞上橡膠塊當緩衝既可,上下各一塊,大小可修一下,直到剛好,可用矽利康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早期落地窗才會有的現象,可在相扣的凹槽裡塞上橡膠塊當緩衝既可,上下各一塊,大小可修一下,直到剛好 ...

終於有會員知道我的意思了~~~
用細長條型的橡膠條塞在交叉的縫內,只要膠條的厚度剛好,那就解決問題了,只是我沒有合適厚度的膠條。
有位會員叫我在最中間兩片門中,選擇一片比較不常用的裝天地栓,這樣就不用墊膠條了,只是這樣還是有點不方便。

网友: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在正中間下軌道旁邊凹槽鎖個L 角鋁或角鐵既可
,記得短的向上,因角鋁的厚度可以被中間橡膠條抵消

网友:
剛剛看到16f 提供頁面裡,就是1200#那個,$19元,類似他說的那種東西

网友:
正解,1200
沙門中擋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