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大同TIH-1300DJ 電磁爐按鍵亂跳維修實例 超軟

楼主(2022-09-01):
wish 含慢賺錢,沒有黑晶爐就先修電磁爐,這台大同TIH-1300DJ 原本是我丈母娘家用的,後來她們買了新的,故障的就丟來我家了。
要修之前先拆開洗乾淨,這一部份就省略了,洗好如下︰

這台全部都是用螺絲鎖的,完全不會有黑晶爐折斷卡榫事件。拆下散熱鋁片重新打導熱膏,我這瓶進口的導熱膏可不會像網拍或店家在賣的一段時間就乾掉。

修電磁爐要注意這幾個大電容,一有問題馬上炸IGBT。

按鍵板的按鍵是6*6*5,這種開關要買好一點的,不然換上後過沒多久就又壞掉,台灣大廠應該不會有人要做這種沒利潤的開關了,只能買大陸的,但大陸也有品質較好的工廠在做這種小開關,所以買零件不是便宜就好。

重打導熱板上的導熱膏時發現有個小東西不知道是什麼?請參考下圖︰

跟1/4W電阻比一比,不知道大家看的出來是什麼東西嗎?先不管它了,上市電試看看?

按鍵正常了,這台有6段火力跟定溫功能,定溫會依序出現60、80、120、160、200,煮開水應該是直按火力,按1是最小,6是最大,不過要按6應該找個獨立插座比較保險,當然也可以用定溫燒開水,只要是設定在100以上應該就可以,只不過應該比直接按火力選數字還慢。

YA!成功煮了一壺開水,可以泡咖啡了。

网友A:
之前參考這影片把可變電阻換了!撐了十年上豪迷你電磁爐又可以加熱了!

网友B:
遇上 散熱片有鎖在PCB上的 這種情況
習慣會在 上述鎖完之後 重新補焊  散熱片上的零件焊點
消除 形變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參考這影片把可變電阻換了!撐了十年上豪迷你電磁爐又可以加熱了!

比較新的電磁爐裡面根本沒有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上 散熱片有鎖在PCB上的 這種情況
習慣會在 上述鎖完之後 重新補焊  散熱片上的零件焊點
消除 形變應 ...

你說的這些地方都有檢查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1樓最後第2張照片跟電阻並排的是什麼東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1樓最後第2張照片跟電阻並排的是什麼東西?

老大, 橋整的孔是否有比較大?!

感覺是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橋整的孔是否有比較大?!

感覺是這裡...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耶!

看您的第四張照片很像ㄟ

是不是橋整(似橢圓孔)散熱片和板子的填隙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第四張照片很像ㄟ

是不是橋整(似橢圓孔)散熱片和板子的填隙物..  ...

這個東西我是在重打溫度感應器(熱敏電阻)導熱膏上看到的,它就跟舊導熱膏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