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IME A320M-K BIOS 修改 求助 (解決)

楼主(2022-09-01):
AMD  -  AM4 機板  ASUS   PRIME A320M-K

用官網 6042.CAP 在 BIOS - TOOL - ASUS EZ Flash 更新 後 LOGO 當

要用一般方式修改好像沒用 - 不會改

補充內容 (2022-9-2 04:34 PM):
注意  AM4 板子 BIOS 電壓 都是 1.8V

网友A:
如果這版可以用就不要在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版可以用就不要在更新了

可是客戶如果回去又自己去更新  那.... ㄎㄎ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版可以用就不要在更新了

改的 5606 一樣 LOGO 當

試到 - 官網 3803 這版本 改可開機

那就先用這版本了

也嘗試用這版本去更新 一樣 LOGO 當

獅大謝了

网友B:
之前我也是卡LOGO 一樣華碩的 論壇有人說是網卡壞掉 導致卡LOGO 然後在刷比較早以前的BIOS就能正常開機使用 不曉得這片是不是也是網卡掛掉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是卡LOGO 一樣華碩的 論壇有人說是網卡壞掉 導致卡LOGO 然後在刷比較早以前的BIOS就能正常開機使用 ...

AMD 板 -  AM4  CPU  這不是網路晶片問題 , 而是 官網 提共的 更新 BIOS 資料應該有問題

導至 更新後 卡 LOGO 昨天又遇上一片不同 型號 的也是這樣 - 所以 ASUS  AM4 板  要更新 BIOS 要小心

网友:
謝謝分享———華碩AM4主板更新BIOS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