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霍尼衛爾 PAC35M2101T1 空氣淨化器 改110V Part Ⅱ

楼主(2022-09-01):
今天繞變壓器的友人打電話通知已經繞好了,趁著颱風還沒來,趕緊跑出去拿回來。

跟原本的變壓比,大小是差不多。

兩個變壓器的腳位差一點點,要動到鑽孔了,搬出久未露面的迷你魔小鑽床。

有它就搞定了,不過還得處理一下焊點。

拆掉原本的68uF 400V濾波電容,改成Part Ⅰ的倍壓接法,終於可以裝上機了。

YA!終於可以不用依賴那個升壓變壓器了。

网友A:
恭喜老大改裝成功
請問老大這清淨機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改裝成功
請問老大這清淨機效果如何?

效果我無法得知,這要有檢測空氣品質的儀表。
不過這一台有3道濾網,第一道是初效濾網,它比一般冷氣機那種濾網還細,第二道是HEPA,聽說這個能過濾PM2.5,第三道是活性碳,這三道總厚度有3公分以上。
第一道初效可以過濾肉眼可見的髒東西,可以用水洗乾淨,第二層HEPA是最貴的,這層只能換新,我是覺得可以在初效與HEPA之間再來一道較細的,可以讓HEPA用的久一些,活性碳層不用每次換,如果太陽很大可以拿活性碳層去曬太陽就能有效恢復。
因為我整機拆開洗過又換新濾網,開機有一種很清新的空氣味道,應該是活性碳的味道,不過隔天就聞不到了,應該是鼻子習慣了。

楼主:
Part Ⅰ篇說過,這台空氣淨化器是用直流無電刷馬達,這個馬達使用310VDC跟15VDC兩組電源,310VDC是用220V交流整流來的,所以要使用110V最簡單就是用半波倍壓方式取得,原本的藍色變壓器次級有兩組獨立的15V輸出,一組是提供給馬達15V端使用,另一組是提供給控制板使用,其實我手上的阿達不達很多,只不過都是12V,就是沒有15V,改阿達不達的取樣端到15V不是難事,但是我還是選擇重繞110V 變壓器取代這個220V 的藍色變壓器。
為什麼我選擇找人重繞?其實這種傳統變壓器就像手排檔車,就算自排車做的再好,市佔率再高,手排車還是不會被淘汰,傳統變壓器是靠感應,初級、次級並不連接,它就像有安全屏障,淨化器用電最高的就只是那個馬達,控制器次級是兩組各提供200mA,開關式的優點在這裡沒辦法發揮,所以我選擇維持它原本的設計。

繞變壓器是其次,去找朋友聊天才是重點,龜派中人這次還是被會員猜中,只能說不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rt Ⅰ篇說過,這台空氣淨化器最用直流無電刷馬達,這個馬達使用310VDC跟15VDC兩組電源,310VDC是用220V交 ...
去找朋友聊天才是重點

弱弱的問一下,
這次"朋友"藏了什麼好貨,
被發現後又心干情願的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問一下,
這次"朋友"藏了什麼好貨,
被發現後又心干情願的送你?

沒有好東西,只帶回兩顆糖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好東西,只帶回兩顆糖果

糖果...
我的嘴角不爭氣的流下了淚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糖果...
我的嘴角不爭氣的流下了淚水...

那天跟朋友聊著聊著我人就有點暈,我知道那個感覺,就是告訴我馬上去吃飯或馬上含一顆糖。
所以請把嘴角不爭氣的口水吞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Part Ⅰ篇說過,這台空氣淨化器是用直流無電刷馬達,這個馬達使用310VDC跟15VDC兩組電源,310VDC是用220V交 ...

大大說的好:可見您是基礎技術非常高竿的前輩.
受教.心領神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