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SUS P8Z77-V-LX 無ME韌體,如何解決?

楼主(2022-09-02):
1.主板型號,P8Z77-V-LX
2.問題:開機進BIOS後,ME韌體顯示為:無
有重刷BIOS,狀況一樣,求助大大幫忙
3.另有一個問題,關閉電源時,電源燈馬上就熄滅,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A:
主板可正常使用嗎
刷BIOS是用更新方式還是拆下來用燒錄機重新刷寫
電源燈關機燈立刻熄滅要看各家主板的設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可正常使用嗎
刷BIOS是用更新方式還是拆下來用燒錄機重新刷寫
電源燈關機燈立刻熄滅要看各家主板的設計 ...

bios是拆下來重新刷寫
電源燈的問題是因為有另一張主板是p8h77-v,這張關電源時,電源燈會過一會兒才熄滅
謝謝獅子魚大大回覆

网友B:
這個我也沒有遇過,聽說是換完南僑才會發生
沒有ME版本開機會很慢。找到以下的說明請您試試看
ME更新方式

華碩ME下載位置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P8Z77-V%20LX/HelpDesk_BIOS/

以上給您參考看看
另外直接編輯ME後燒入BIOS的方法我還沒有學會,這就要請教站內的大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ios是拆下來重新刷寫
電源燈的問題是因為有另一張主板是p8h77-v,這張關電源時,電源燈會過一會兒才熄滅

補充一下,主板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也沒有遇過,聽說是換完南僑才會發生
沒有ME版本開機會很慢。找到以下的說明請您試試看
ME更新方式

感謝jkpigoo大大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是拆下來重新刷寫
電源燈的問題是因為有另一張主板是p8h77-v,這張關電源時,電源燈會過一會兒才熄滅

有換過CPU試試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CPU試試看嗎

我先安裝系統測試看看,不行再換cpu測試,晚點回覆結果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也沒有遇過,聽說是換完南僑才會發生
沒有ME版本開機會很慢。找到以下的說明請您試試看
ME更新方式

安裝win10,照jkpigoo大大給的方式,它無法更新,是要安裝win8才能用嗎?
開機目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CPU試試看嗎

更換兩個cpu,狀況一樣

网友B:
順便借題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一般官網下載的BIOS不是都有包含ME了嗎?
我只知道更換南橋需要重新燒錄BIOS就是為了更新南橋ME版本
另外請教一下如何下載對應版本的ME呢?
剛剛有上網看一下ME版本的合成
找到有Winhex這個軟體,但只找到試用版
另外找到HxD這個免費軟體應該可以用
只是我目前沒有ME版本可以下載,不然我可以試試學習官網下載P8H61主板的BIOS及合成ME來開機看看是否學習合成成功

順便請教樓ˊ主是否更換南橋呢?不然為何無法識別ME呢?
也想請教樓主用什麼燒錄器來燒錄BIOS呢?

抱歉問題有點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順便借題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一般官網下載的BIOS不是都有包含ME了嗎?
我只知道更換南橋需要重新燒錄BIOS就是 ...

華碩的桌機ME部分都有包含在BIOS裡所以用燒錄都包含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華碩的桌機ME部分都有包含在BIOS裡所以用燒錄都包含在裡面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指導

ME是包含在BIOS裡面~
那就要看樓主的燒錄方式及芯片型號是否選擇正確了
我有遇到燒錄器智能識別芯片ID不完全正確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順便借題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一般官網下載的BIOS不是都有包含ME了嗎?
我只知道更換南橋需要重新燒錄BIOS就是 ...

論壇搜索應該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便借題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一般官網下載的BIOS不是都有包含ME了嗎?
我只知道更換南橋需要重新燒錄BIOS就是 ...

主機板是二手的,目視不確定有無更換過晶片,到手時無法開機,有嗶聲,所以取下bios晶片重刷,開機後就發現無ME了
BIOS燒錄我用CH341下去燒錄的,也試過舊版BIOS,狀況依舊
謝謝jkpigoo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二手的,目視不確定有無更換過晶片,到手時無法開機,有嗶聲,所以取下bios晶片重刷,開機後就發現無M ...

請問大大BIOS重刷之前是否有備份原BIOS呢?

另外我看華碩官網,P8Z77這片主板特別有ME更新可以下載
就是我上面給你的鏈接,既然無法使用系統方式更新那是否用編輯BIOS的方式來更新ME試試看呢?
我看下載下來的當案裡面那個Data.BIN應該就是ME檔案吧

我特別打開了Data.BIN檔跟官方的2501版比較

這是2501的ME區塊

不知道將Data.BIN覆蓋寫入2501的ME區塊之後再燒入BIOS是否可行
我沒有板子可以試,只能提供方向了,但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確,再請各位高手大大指點一下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BIOS重刷之前是否有備份原BIOS呢?

另外我看華碩官網,P8Z77這片主板特別有ME更新可以下載

      看到jkpigoo給的方法,原想試看看,但是,在我又安裝w11系統測試主板狀況號後,突然無法開機了,也就沒法在測試了,謝謝大大分享這些方法資訊
      補充說明故障前情形:在安裝w11時,確實怪怪的,不知是否跟免TPM版本有關,安裝完成後,照理說會有幾次的重開機,結果它都會關機,必須自己再按開機鍵,也確實有安裝完成,就在我幾次測試重開後就不開機了,搞到累了.就先放著當料版了.再次感謝參與文章的大大們,祝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