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Line 時鐘時走時不走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02):
時鐘通常都是便宜貨,一般壞掉就直接回收不值得修,但是這個Line 的時鐘烏骨雞學姐很喜歡,所以就動手修看看了。
這個時鐘的故障情形是個一段時間就自動停了,一段時間有可能是半小時,也有可能是一小時,也有可能是2小時,一旦停止就不會再走了。
我是直接懷疑接觸不良的緣故啦!

這個時鐘也是用螺絲固定拆開很容易,現在看到卡榫的都會怕,簡單說要拆掉外面的玻璃,然後小心拔掉秒針、分針、時針後就能看到時鐘單元。

上圖左、右有一字缺口的環就是固定螺母,反時鐘轉下來就能拿下時鐘單元。

這裡就是卡榫固定了,用痞酷鏟來拆最方便了,不過裡面的齒輪很多,拿掉上蓋要很小心。

打開蓋子如下︰

如果你夠小心,可以不用把齒輪一個一個拿下來,我是上半部整個拿起來。

大家有看到上圖電池正負極的簧片嗎?它就是頂住下圖方形銅箔的位置,台灣的氣候濕氣重,用這種"頂住"的方式一段時間就會因銅箔氧化而接觸不良,解決的辦法是先清潔好銅箔後,用烏骨雞學姐上次賣的接點油塗一點上去,然後把簧片板上來一點,否則就乾脆焊接處理。

如果是時鐘會走但是一小段時間就不準,那你就該懷疑是不是那個小管的石英振盪器了。
這樣就能依次裝回了,讓時針、分針、秒針都在12點方向,各針要放平,不然運轉起來會打到,這時就能接上電池了。

掛一天試看看!如果不會停住就是我修好了。

网友A:
這種時鐘我回收拆修過十幾個,修好就送人,因為接點氧化問題,有時候會反修。
老人家都指定要這種大鐘,看得清楚。
現在手上還有兩個時鐘等待送出。

常見故障是
1. 電池漏液,電池接點不良。接點刷洗乾淨就好了。
2. 就是內部接觸點不良,可能換電池拉到金屬片移位。或是接點氧化、有些環境潮溼還會生銅綠,這得拆殼清潔。
3. 齒輪不順,可能是入塵或是偏離位置,應該是拿下時鐘摔到。拆開調整一下就好。
ˋ4. 機芯塑膠外殼或ˊ支柱老化破損,這就買個機芯來換。網路上有人賣機芯,9x9文具或其他DIY實體商店也有賣機芯。

至於電路故障,還沒碰過。

換修完成後,最麻煩就是指針位置調整,沒調好走到某個位置就會打架卡住,或是秒針摩擦玻璃導致時間不準。特別是秒針磨擦到玻璃常會看不出來(我把玻璃擦很乾淨)。至少要跑12個小時確認一下。

网友B:
眼睛不好,我家這種大時鐘,用四個全部歷史悠久,起碼二十年以上了,感覺用3-4年左右,就會卡卡的,個人認為是塑膠齒輪磨損,換機芯較省事,很便宜一個三十幾元。

网友C:
照片高質, 偏偏看不到機心品牌, 請問老大是SEIKO還是太陽牌?

网友:
這種機芯如果用久了塑膠容易脆化拆的時候要很小心
我大都是直接換調機芯比較省事
恭喜老大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時鐘我回收拆修過十幾個,修好就送人,因為接點氧化問題,有時候會反修。
老人家都指定要這種大鐘,看 ...

現在看了一下還在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不好,我家這種大時鐘,用四個全部歷史悠久,起碼二十年以上了,感覺用3-4年左右,就會卡卡的,個人認 ...

我這個人很隨性的,不見得是有價值才動手修,我通常會不計成本的,有價值的東西搞不好拿來送,沒價值的東西反而動手修。

网友D:
年初淘了一籃子商品,其中有一個開放式時鐘,牆面當做錶(鐘)面。
廠家效果圖。這是最大的(貴),我買了最小的(便宜)。

我就想,難道大家都跟我一樣有雷射水平儀?可以裝得這麼美?
不是的,廠家有附圖紙。只要貼在牆上,一個蘿蔔一個坑,黏上去。

機心跟老大分享的一樣,牆上粘好。
蓋上殼,時針分針按上去。
靜音型的,半夜不會吵。
然後,遭到居民劇烈抗爭,黏一堆東西在牆上?不准。
所以,成果圖就這樣了。也是可以看時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高質, 偏偏看不到機心品牌, 請問老大是SEIKO還是太陽牌?

這應該就是你說的太陽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初淘了一籃子商品,其中有一個開放式時鐘,牆面當做錶(鐘)面。
廠家效果圖。這是最大的(貴),我買了最小 ...

我看我又可以換上夜行衣了

网友E:
我還在練,拆壞三個了,

楼主:
嗯!時鐘還在走,應該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還在練,拆壞三個了,

一匠工成萬骨枯。

多拆壞幾個就好。

楼主:
應該可以打完收工了。

网友:
小弟也修了6個時鍾,以前女王愛買,病因都跟老大的一樣
成功率只有一半,其他3個都是電池漏液漏到電路板全爛

网友:
我之前也是買機芯來換

後來遇到的就直接拆機芯來看,也都是簧片接觸不良,直接焊起來就好了,省了網購等物流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