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Z97M-PLUS +12V電壓過高 求線路圖

楼主(2022-09-03):
電壓+12V BIOS 顯示14-15 過高導致

開機出現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求問 有沒有線路圖 或是一樣 IO NCT6791D-A 一樣的線路圖 想參考看看 謝謝

楼主:
找到 大大以前提供的點位圖! 連接的11K 拆下測量正常 1K 測量1.1K  連接的 MLCC 拆掉 電壓就恢復了 XD

网友:
檢查那幾顆電阻

网友:
哇! 高手一個

网友:
厲害呀~!
幾乎從來沒有遇過電壓過高的,感謝分享經驗及維修方向!

网友:
獅子魚-高手又經驗老到。
謝謝分享經驗,學到了。

网友:
學到了 因為這篇文章 我又修好了一塊板子 哈哈

网友:
感謝分享,正在提昇自己的經驗值中

网友(2022-10-05):
感謝您熱熱心地提供寶貴資料與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