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個很好的小空間,但是不知道怎麼做?

楼主(2022-09-04):
我的工作桌是用免螺絲角鋼做的,鐵架比較小,桌面比較大,我習慣這種搭配。

▼正面照一張,白色的就是角鋼︰

▼角鋼的上面就是桌面木板,角鋼的高度大約6公分。

▼桌面多出角鋼約15公分。

我想利用下方的空間做放一些起子或工具的抽屜,抽屜的寬度比較沒問題,大約30~50公分都合適,但是高度最好就6公分左右,不然底下的箱子就拿不出來了,深度也不能超過15公分。
因為要放手工具,所以還是有點重量,請問大家有沒看過現成可買又好施工的配件?

网友A:
先設法 找到抽屜大小合適的 在旁邊裝上抽屜滑軌 抽屜滑軌用 L 鐵固定在鎖於桌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設法 找到抽屜大小合適的 在旁邊裝上抽屜滑軌 抽屜滑軌用 L 鐵固定在鎖於桌面下 ...

受限深度不能超過15公分及高度6公分,我就已經找很久都沒有合適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限深度不能超過15公分及高度6公分,我就已經找很久都沒有合適的了。

木工  木工  老大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  木工  老大知道的

他可能宰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可能宰了我....

不然就是 去看一個深度 寬度合適的  太高就自己裁切 也OK

不是木板的 太寬怕中間會下垂

网友B:
找一條 60*120*3mm 的角鋁條用自攻或鑽孔後鎖到白色角鋼上,看要放收納盒或直接丟手工具都可以

网友C:
就用角鋼下去當滑軌~抽屜底板就用3分的夾板就可以了~應該不難搞

网友D:
1.簡單點DIY忍者龜加凹形槽,伸手族自摸。

2.試作不同型式滑動抽屜,帶輪小矮櫃。

3.內部構造
上層底下口字支架上蠟滑動。
中層滑道支撐,側凹槽,底口字支架強化結構用。
下層需內縮傳統軌道支撐空間,結構性底板。

3.開放式伸縮板重型滑軌,可依靠 流口水專用桌附毛巾一條

4.長矮型客廳桌,改抽屜(長邊前後抽半隱藏)

5.推入另一邊出來,很簡單內外凹型結構,磨擦處上蠟 3+1分(抽屜板+夾板)含釘

以上參考,僅限DIY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簡單點DIY忍者龜加凹形槽。

這種"工程"我無能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條 60*120*3mm 的角鋁條用自攻或鑽孔後鎖到白色角鋼上,看要放收納盒或直接丟手工具都可以

或是不要抽屜了,不知道有沒有像下圖這樣現成的,最左右兩邊各打兩個螺絲直接鎖在桌面背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角鋼下去當滑軌~抽屜底板就用3分的夾板就可以了~應該不難搞

角鋼是L型,怎麼固定在桌面下?

网友:
有靠牆壁吧,修車廠都把常用工具釘在木板上,然後把木板再釘在牆壁上。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是不要抽屜了,不知道有沒有像下圖這樣現成的,最左右兩邊各打兩個螺絲直接鎖在桌面背部。

左右用兩支40*60長15cm的角鋼,底選寬15cm的木板(厚跟長依龜毛程度決定)
各打幾個螺絲直接鎖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鋼是L型,怎麼固定在桌面下?

買L型固定片就可以了

网友E:
公開競圖啦,看誰的設計中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開競圖啦,看誰的設計中選!

意外釣出了畫圖高手

网友F:
https://www.ikea.com.tw/zh/produ ... rofast-art-10518455
網眼式收納盒, 深灰色
$ 180
長42x寬30x高10 公分

借用 樓上圖裡的倒T吊軌    使得可以抽離  解決(高10 公分)衝突   先抽離網眼式收納盒 再取底下地板的箱子

該物是成品 倒角/毛邊隱患  想必不用擔心 磕碰後的流血事件
好看一些  符合龜派美學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ikea.com.tw/zh/products/childrens-storage-and-study/childrens-storage-furniture/trofast- ...

這個籃子長不是問題,寬會突出15公分,高超過6公分會導致桌下的四格籃拖不出來。
桌子底下的四格籃算經常拖出來,每次都要先拿掉這個籃子實在不方便。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6276224769

不鏽鋼淺盤 放工具盛盤,裝抽屜滑軌或L鐵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