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羅技G300S左鍵連點維修

楼主(2022-09-05):
以往想說,滑鼠按鍵壞了,那就換一支呀~
可是這支G300S不一樣。他的按鍵,可以指定一二十種。
雖然圖中只有9個實體按鍵,經過切換三種燈光,馬上變三倍。
然後,它停產了。

江湖傳說,羅技常常會連點。
控制產品壽命,可能是企業的生存之道。
不過,我人品應該不會這麼好吧?
淦,半年不到。
偶爾又會正常,偶爾又發作。
我想關一個網頁,它貼心的幫我關兩個。

想RMA,怕麻煩。
今天來試試站上的無料修復法,當場我就驚呆了。
零件噴飛一桌。

歷經組合、掉落、不見,好幾輪迴,大概這樣組是正確的。

蓋上塑膠蓋+小白按鍵。組裝,試點,失敗。
事後才發現,小白按鍵錯邊,不是靠外側,是靠中央裡側。

已經不重要了。
當我再拆一次時,小白按鍵徹底噴飛不見。
我沒有庫存的微動開關。

淦,還是以前的羅技好。
以前的羅技好?我好像在社區資源回收處,撿過一支。

左鍵那麼常用,當然拆右鍵。

其實拆得很辛苦,塵封的烙鐵雖然翻出來了,卻找不到吸錫槍。
直到,找到了吸錫線。

走了小白,來了小黑。

除了鼠腳還有點皺,滑鼠已經可以正常操作。

當初,聽說要停產了,聽說這牌容易連點,聽說買兩支免運。
既然修好了,另一盒就不拆了。

网友A:
今年一月拿五倍券買一支G502滑鼠,家用電腦不是很常用
才半年而已,左鍵也是偶而就會連點,會不會太不耐用啦?

2.購買無線羅技G502滑鼠和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一月拿五倍券買一支G502滑鼠,家用電腦不是很常用
才半年而已,左鍵也是偶而就會連點,會不會太不耐用 ...

羅技還有一個傳說,買一送一,買二送二。

當你要跑RMA程序,可能拍個照或影片,給官方確認一下,有機會不必寄回。
然後就寄新品來了。如果舊的,換微動可以修好,就會有兩個滑鼠= 買一送一。

网友:
按鍵手感有差嗎?

我都是搞這邊來調整手感

网友B:
原來是拆解微動,通常上wd40接點耐用度撐不久。

修好的當備品,新的不能放著更要用,保固期內用力操。

再壞送RMA看能不能再送一顆新品

BTW~不想使用烙鐵換微動,可以買ASUS免拆微動系列滑鼠。ZIPPY、歐姆龍隨你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羅技還有一個傳說,買一送一,買二送二。

當你要跑RMA程序,可能拍個照或影片,給官方確認一下,有機會 ...

下次再亂跳,我也來報修看看會不會這麼好康

我發現我型號記錯了
GOOGLE一下,應該是 MX Ergo無線軌跡球才對

楼主:
昨天沒來得及試,因為裝錯了。
小白按鍵,要裝在白線,我裝到紅線。
拆開調整,小白就噴飛不見了。

今天早上,銅片也噴了。
知道都噴在抽屜裡,昨天今天找10~20分鐘硬是找不著。
下午一打開抽屜,神奇呀,先出現銅片,然後小白。

仔細再研究,這顆OMRON D2FC-F-7N(10M),銅片就靠這兩邊卡住。

卡住的側面圖。
組裝後,手感有回復大部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拆解微動,通常上wd40接點耐用度撐不久。

修好的當備品,新的不能放著更要用,保固期內用力操。

站上的無料修復法,有好幾種。
我想用的是,細砂紙,磨接點。

孰料人品大爆發。
人家的銅片,妥妥的固定著;我的零件,滿天飛呀滿天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站上的無料修復法,有好幾種。
我想用的是,細砂紙,磨接點。

沒辦法,要無料修復,就需要承擔空中飛人的風險。

打磨接點後,微動間距、手感也需要調整。

滑鼠用久了,按壓行程也會因為微動小白點與滑鼠塑料件接觸點磨損

,要用AB膠補上,又不能補太厚。

网友B:
Rex 大要不要買幾顆Zippy微動一勞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x 大要不要買幾顆Zippy微動一勞永逸~

這個呀,我是不管Zippy有多好啦,但凡若是有需要,當然是找學姐買歐姆龍紅點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站上的無料修復法,有好幾種。
我想用的是,細砂紙,磨接點。

組合、掉落、不見,好幾輪迴.....,滿天飛

不是只有你
這些都是  ...  忘了說的祕密

請出 尖頭鑷子  讓小白 正確入洞 這段NG 輪迴   心很累

後來都不拆了 改用  沿著小白的縫隙  針頭注射IPA

网友D:
我之前也都是換微動開關,所以家裡每隻滑鼠都用了近十年還在服役

最近網路爬文發現有並聯電容來debounce的方法,意思就是讓開關發生連點時,只接收到一次點吉,並忽略後面的點吉

就是這個0.1uF的SMD電容,不小心也會噴飛

用一坨錫把它焊在微動開關點吉時會導通的兩支pin腳

目前試了一支滑鼠,好像還真的有效,而且好處是沒換微動開關,所以點吉觸感不變,對於慣用的手感來說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組合、掉落、不見,好幾輪迴.....,滿天飛

不是只有你

蛤,不是只有WD40,IPA也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都是換微動開關,所以家裡每隻滑鼠都用了近十年還在服役

最近網路爬文發現有並聯電容來debounce的 ...

WOW~新方法。

G300S畢竟是有線的,而且有點小,使用時類似抓握的方式。
我不需那麼多功能時,主要還是用G304,板上酷幣跟大俠換的。
可是G304也是羅技的,不免令人擔心。
如果連點,就來試試這個方法。

网友E:
這支小弟有,
幫公司買筆電突然就送了一隻,
二話不說帶回家照顧,
小弟覺得最好用的地方就是設定快捷鍵Ctrl+W(滾輪下面那顆),
搭配Chrome一整個方便.

网友F:
不需要爆散開關, 剪打印紙小條, 塞入接點間, 靠開關本身的壓力, 摩擦摩擦幾次清潔, 可以用3-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支小弟有,
幫公司買筆電突然就送了一隻,
二話不說帶回家照顧,

除了主要的左鍵,左邊還有2個小按鍵。
自己設定:一個Ctrl+C,一個Ctrl+V,滾輪後方Ctrl+X。
複製,貼上,剪下;各自一個鍵就搞定。
學生早點睡覺,員工早點下班。
右邊2個,就上一頁下一頁囉~

某個論壇,中間滾輪向下到底,再滾,直接跳下一個主題。
可是我還沒看完啊!
切換燈光,開啟全新組合。左一左二,改成PgUp,PgDn。
按PgDn,到底就不會跳下一個主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爆散開關, 剪打印紙小條, 塞入接點間, 靠開關本身的壓力, 摩擦摩擦幾次清潔, 可以用3-5年

其實,我只打算用痞酷鏟,沾點接點油,看是否可以鏟掉接點的氧化物。

計畫趕不上變化,它解體了

网友G:
其實羅技RMA不困難 可以試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實羅技RMA不困難 可以試試

真的,
當年小弟買了初代極光旋貂五年保,
用了四年多連點RMA回來一支全新同款,
神奇的是又五年保???
又用了四年燈不亮陣亡,
RMA回來一支極光旋貂二代,
又用了幾年滾輪粘粘才除役,
後來都改三年保了,
可能都遇到我這種一支用十幾年的奧客吧.

网友H:
真的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羅技RMA不困難 可以試試

呵呵,我拆換微動開關了,應該會被拒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
當年小弟買了初代極光旋貂五年保,
用了四年多連點RMA回來一支全新同款,

羅技現在聽到的,大多一至兩年保。

某日我在3C賣場,摸到一隻大鼠,很適合我的大手,雷馬的,LEXMA。
狠心重金(大約900元)買回來,因為他寫三年保,一定很厲害。
結果勒,一年就壞中鍵編碼器。
起初我想他很厲害,發票也沒留。
代理商叫做福金剛,還好有換新的給我,寄回也是他們請宅配來收。

自此,我終於能接受,滑鼠,就是個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的感謝大大的分享!

感謝賞文哦~

网友:
其實有時候維修就是需要這種實際經驗的分享,以減少錯誤的步驟

网友:
小弟我都是更換微動,微動來源是朋友的回收場,後期都是直接先噴接點清潔劑,再噴WD40,也蠻實用的。

网友:
我滑鼠微動出問題 都只換不敢拆 因不能不服老 眼睛不做主了
我微動開關都換 歐姆龍 OMRON D2FC-FL-NH 紅點 電競滑鼠專用微動開關

网友:
滑鼠基本上壞的都是開關居多,去朋友公司也常常撿到壞的,看到大廠牌又品相不錯的就撿回來換開關。

网友:
學姊賣的接點油可以用在滑鼠上~@@~我試過~拿紙片塗就好~
用WD40的方法也是OK的~不要噴到滑鼠橡膠處...會膨脹壞掉
但使用電容我就覺得有疑慮呃~好像不是每隻都能這樣搞~

网友:
有學過數位電子學的會員如果還有印象,應該還記得正反器的課,裡面一定會講到防彈跳電路,是的,它就是在防止當我們按下開關及放掉開關的瞬間亂跳的電路。
你知道,我知道,我相信做滑鼠的人一定也知道,他一定會把防彈跳的程式寫進去,那為什麼還是會亂跳?因為開關壞了。

防彈跳電路正常動作的前提是開關必須要是好的,否則它也沒轍。

那開關裝個小電容的作用是什麼?如果這個開關是切換較重的負載,那應該可以幫忙消除開關在切換時接點產生的一些火花,但用在滑鼠上面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羅技現在聽到的,大多一至兩年保。

某日我在3C賣場,摸到一隻大鼠,很適合我的大手,雷馬的,LEXMA。

一年後編碼器壞掉耐用度真的堪憂,保內到府收件在這個疫情的時代算是不錯的服務。